总有一个个性化适合你,还有那些个性化你需要!

楼主(2019-07-04):
嘉立创后续会提供大量的收费个性化功能提供你选择:,你还需要什么样的个性化服务继续补充?

1)指定南亚板材(以提供) 双面及多层
提供的理由:打样的板材必须小批量板材一致,对于做过认证的客户相档关键

2)指定四线低阻测试(以提供)双面及多层
提供的理由:对于高价值板及高风控板相当有必要

3)提供中TG=155的板材服务 ,多层要,本周上线
提供的理由:对于高价值板高精密板非常有必要

4)过孔问题,开路,短路提供品质服务   本月开通
提供的理由:对于高价值担心品质问题导致器件受损

5)隔白纸服务   本月上线
提供的理由:对于沉金板及出口外贸板,有客户要求

6)客户板子上不加客编服务   本月上线
提供的理由:有的客户要求

7)不接受打叉板服务   考虑中
提供的理由:有的客户要求

8)不接受少数退款服务(少数1-2片,或是不多于0.3%)   考虑中
提供的理由:有的客户要求

网友:
SMT四期集成库加油弄!有的客户要求

网友A:
样板数量的阻焊颜色多样化。比如提供紫色作为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样板数量的阻焊颜色多样化。比如提供紫色作为选择。

是啊,基佬紫怎么可以没有

网友:
现在还用不上。看来得换一个高端的公司才能用上。
贴片的种类多一点,能寄料。倒是会用上

网友:
紫色很罕见吧,只在内存上见过一次紫油
还不如上亚绿

网友B:
考虑做铝基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做铝基板吗?

有考虑,你有这需求?

网友:
铝基板可以有

网友:
Smt需求比较大!

网友C:
贴片扩展库限制种类太少,建议多开放几个,有的客户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扩展库限制种类太少,建议多开放几个,有的客户需求(⋟﹏⋞)

这几天评估开放

网友:
巧了,目前这些都不需要。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除了RF4的板材外,还有其他材料可以选择没?我们单位未来会做DDR3还有500MHz 高速AD ,想做6层板,能否给我一些高速板材的选型资料,谢谢

网友:
只想要亚绿

网友E:
客户是贪婪的,我们这些年能活下来总结一下就是不给客户提供任何服务,客户一旦发觉厂家有讨好客户的意思,立刻就会变本加厉的欺负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是贪婪的,我们这些年能活下来总结一下就是不给客户提供任何服务,客户一旦发觉厂家有讨好客户的意思, ...

这不是免费的,需求越多,赚得越多

网友:
认为铝基板更为刚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除了RF4的板材外,还有其他材料可以选择没?我们单位未来会做DDR3还有500MHz 高速AD ,想做6层 ...

FR4只是损耗大,500M的频率不走特别长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G:
8)不接受少数退款服务(少数1-2片,或是不多于0.3%)   考虑中

这个,你们真的只是考虑了你们生产最方便。如果担心数量少了,你们客服建议再下一单5片样板的。我花了批量的钱,为了不少数,还要再按照5片打个样。真的不知道怎么为客户着想的。可能你们现在大了,客服可以强硬的说如果不接受少数,那么你们就做不了。真的是气的不行,但是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接受你们的强硬。

楼主:
引用 网友G:
8)不接受少数退款服务(少数1-2片,或是不多于0.3%)   考虑中

这个,你们真的只是考虑了你们生产最方便。 ...

不接受少数是针对客户有权利不接受少数

网友G:
之前的一个订单就是,如果不接受少数,你们客服就不做。或者单独下5片样板订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的一个订单就是,如果不接受少数,你们客服就不做。或者单独下5片样板订单。 ...

除非大板,有的板很大,如果少1片我们要补数我们得重做5片,这种大板有的达到了30Cm×30Cm,所以只能退款不进行补料,不然我得收你更多的钱来保证够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考虑,你有这需求?

铝基板可以有+1

网友:
smt可贴的种类太少了。另外插接件或者类似usb座子这种为什么也不能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FR4只是损耗大,500M的频率不走特别长还是可以用的

这样啊,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