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12V铅酸电池可以边充电边使用吗? 野外项目!

楼主(2019-07-04):
给12V铅酸电池可以边充电边使用吗? 野外项目!  野外使用没有市电,电池确定必须要12V/5A铅酸电池, 大家有合适的充电电路推荐吗?  可以边冲边用?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做好过充过放保护就好。能用磷酸铁锂估计会好很多,除了价格,铅酸没有一点优势

网友:
汽车电瓶不就是边充边用吗

网友:
电池不可能充电的同时放电,要计算好电池的充电电流和设备工作的电流,电源的容量要大于这两个电流之和,电源容量小,如果电压不能被拉低,直接过载保护,那电源就会在打嗝或保护状态。

网友:
铅酸电池可以浮充电,12V电瓶13.8V定压即可。

网友:
完全可以,控制好电池电压就行。

网友:
额 我的理解是这样,电池不存在边充电边放电的情况,只有外部电源给电池充电同时给用电器供电或者  外部电源和蓄电池同时给外部用电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