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极OS有用过的吗,达到可用的水平了没?

楼主(2019-07-04):
国内在单片机上跑JVM的就它说得最好。大家有试用或体验吗?

http://www.tijos.net/

楼主:
目前评估了uJVM、microEJ、Java SE Embedded,生态最好的是microEJ,不过是国外的。

网友A:
其实我有一点想不明白,JAVA连无符号数都不支持,居然还会有人放单片机上。好像以前在哪看过,单片机JVM效率是C++效率的1/20左右

从语言本身特性上选,我是不会考虑JAVA的,什么时候它能把无符号数给支持了我才有可能去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有一点想不明白,JAVA连无符号数都不支持,居然还会有人放单片机上。好像以前在哪看过,单片机JVM效 ...

说的太绝对了。
VB6.0里面也没有无符号数,当年很流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绝对了。
VB6.0里面也没有无符号数,当年很流行啊。

说实话,不完备的语言效率通常真的极低。vb我一直都学不会。而且vb貌似现在已经绝种了。java正在摔落曾经老大的神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不完备的语言效率通常真的极低。vb我一直都学不会。而且vb貌似现在已经绝种了。java正在摔落曾经 ...

“java正在摔落曾经老大的神坛。” 这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做企业应用 web app 哪个不是jav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有一点想不明白,JAVA连无符号数都不支持,居然还会有人放单片机上。好像以前在哪看过,单片机JVM效 ...

当年设计JAVA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方便的应用在不同的嵌入式平台里,只是阴差阳错变成了现在这样子。JAVA效率是低,但处理器性能在提高啊?我反而觉得JAVA有可能是嵌入式未来的方向,正如它被开发出来时所赋予给它的使命那样。
做单片机的通常有一个毛病,过于讲究效率。其实很多场合并不需要多高的效率,比如按键操作数码显示数字变化,1us响应时间和10ms响应时间,对人来说有什么差别?

网友:
哈哈,我用Python开发嵌入式。以后脚本开发嵌入式是趋势

网友:
国内取名都好厉害!

网友C:
一个人打了一句广告语,介绍你们去了解一个OS。然后一群人就开始讨论JAVA了。这个打广告的可真伤心,没人关心广告本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人打了一句广告语,介绍你们去了解一个OS。然后一群人就开始讨论JAVA了。这个打广告的可真伤心,没人关 ...

为什么说他是打广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不完备的语言效率通常真的极低。vb我一直都学不会。而且vb貌似现在已经绝种了。java正在摔落曾经 ...

VB.net   可以继续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B.net   可以继续用

已经没几个人用了,遇到问题,找资料都找不到。C#才是主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已经没几个人用了,遇到问题,找资料都找不到。C#才是主流

同样消失的还有什么J#,从来没在哪看到过有描述。反正是M$出品必属垃圾。VS2017卡得一13,VS2010不支持C99,不支持C++03,也就调试器值得肯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同样消失的还有什么J#,从来没在哪看到过有描述。反正是M$出品必属垃圾。VS2017卡得一13,VS2010不支持C9 ...

上位机调试器有跟单片机仿真器那样变量实时刷新的么?VS调试必须要中断后才能看到数据

网友:
写贯单片机程序,觉得有没符号都无所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说他是打广告?

这么简单的套路都看不出来?你见识还不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上位机调试器有跟单片机仿真器那样变量实时刷新的么?VS调试必须要中断后才能看到数据 ...

我能说你这是歪理吗?看这些有毛意义?如果你只会盯着这点东西看,说明你压根就不会调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你这是歪理吗?看这些有毛意义?如果你只会盯着这点东西看,说明你压根就不会调试。 ...

我去,就你会用?
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看实时波形,是最便捷的方式,如果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说明要么你做的东西太简单,或者没有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说你这是歪理吗?看这些有毛意义?如果你只会盯着这点东西看,说明你压根就不会调试。 ...

VS 宇宙第一IDE  不接受反驳

网友:
有用Alios-things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就你会用?
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看实时波形,是最便捷的方式,如果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

不知你何来的简单便捷。。

我十来年调了几十万行代码,什么样的情况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能直接看到的,说真的,只有刚入门的人的代码能这样——而且我眼就能直接看出来。很多层次非常深的代码只能下断点,从几千上万行一点一点抓,甚至断点要通过调用堆栈一点一点分析去加。

PC程序动不动几MB几GB是有原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去,就你会用?
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看实时波形,是最便捷的方式,如果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

也可能是思维方式不同,我看到一种问题通常脑子里就会有多种可能的原因,所以我调起来快。像多线程之类,栈爆了,堆溢出之类我用嘴+同事写就能解决问题。可能跟经验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套路都看不出来?你见识还不够多

看来你见识挺够的
你这类人太多了,都自以为利害,实际是杠精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思维方式不同,我看到一种问题通常脑子里就会有多种可能的原因,所以我调起来快。像多线程之类, ...

PC端我做的都是一些小的调试软件,PC上 栈爆,堆溢出,数据错误这种debug时都有提示,很好找,除了这些,一些小bug或者低级错误有时候是很难找的,就跟单片机上一样,我用CCS比较多,CCS自带图形显示,调试模拟量,数据处理,算法很有用的

网友:
名字不好,以后有问题总打太极

网友:
这贴大家都跑偏了哈哈

网友:
能移植到STC上么?

网友:
为什么不叫疤挂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思维方式不同,我看到一种问题通常脑子里就会有多种可能的原因,所以我调起来快。像多线程之类, ...

感觉单片机上还是c方便。

网友(2019-09-21):
这个比micropython 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