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小助手的自动审核和人工审核根据什么条件来选择的?

楼主(2019-07-05):
小助手经常可以自动审核,这个比较方便了,不用等人工审核。

昨晚试了2个板子的返单
第一个提交后是立刻就审核通过了,审核结果也显示“系统自动”,而且夜里7点多,应该是软件自动审核通过的。
第二个提交后一直在审核中,也就是等人工审核,这个板子更小更简单,理应该也可以自动审核通过的。

所以想问下,自动审核是不是有什么前提条件的?
比如我前一个单子还没付款,后一个单子就不能自动审核?
不私下咨询客服,因为这个肯定也有其他坛友有疑问的。

网友:
SMT不会自动审核

楼主:
我是说PCB审核。
因为PCB审核过了,SMT就可以下单把元件给选好,然后第二天付款就行了。
不然SMT选元器件比较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PCB审核。
因为PCB审核过了,SMT就可以下单把元件给选好,然后第二天付款就行了。
不然SMT选元器件 ...

就是有SMT的不能够自动审核。。。

不是所有的RD能够把控工艺的,所以……

比如说SMT不能够有V割等等。。。

网友A:
确实如大家所说,sm丅暂时不能自动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大家所说,sm丅暂时不能自动审

那我其中一个PCB也需要SMT,能自动审核通过的原因就是我上次曾经SMT了。

再问下袁总,我其中一个SMT190705124单号,板子很简单,也是PCB返单了,为什么SMT时候,不会出现DFM步骤。

网友B:
猜测,返的这个订单,是早期的,那时这个DFM功能还没做好,所以没有配套的内容渲染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返的这个订单,是早期的,那时这个DFM功能还没做好,所以没有配套的内容渲染过来。 ...

不是,下单过程没有显示dfm的单子比另一个正常有dfm显示的单子要晚好多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