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以太网芯片【W5500】如何烧录程序?

楼主(2019-07-05):
拿到一份生产资料,有一个芯片是W5500,没接触过,问下程序如何烧录?

网友:
这个不用烧录吧?

网友A:
主控通过SPI与5500通信的,应该刷主控,而不是刷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通过SPI与5500通信的,应该刷主控,而不是刷5500

能否推测下如何刷,这个W5500的文件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推测下如何刷,这个W5500的文件是干嘛用的

用WinHex打开gfr看看,说不定有什么线索

网友:
以前公司用过,没见过要刷程序的,主控MC通过SPI控制W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Hex打开gfr看看,说不定有什么线索

没几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Hex打开gfr看看,说不定有什么线索

附件传上来,帮忙看下
看起来像个配置文件,应该是出这些信息的

网友B:
我用过,不用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不用刷程序。

好的,先做板子刷两个试试

网友:
不用烧程序

网友:
gfr应该就是这个PLC的配置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