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位半万用表34470A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9-07-05):
7位半万用表34470A有人用过吗?性能应该比6位半更牛吧?!
好像也不是很贵,X东的官网也就25K 左右,但8位半好像就很贵了。

参数表:

网友A:
HP 34410就够了  电工的中国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34410就够了  电工的中国梦

同感

楼主:
更先进,更高级嘛! 可以观察到更微妙的现象和“世界”

特别是搞科研的,仪器还是尽量选先进些好!

网友:
先进的仪器好比别人的老婆

网友:
土豪的世界不是屌丝能理解的

网友:
不会太差

网友:
fluke117就非常好了

网友B:
但是觉得34470A太贵就买了34465A。

网友:
还没用过这么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觉得34470A太贵就买了34465A。

34465A 使用体验如何? 1年之后的校准,还是是免费的吗?

网友:
六位半就足够了,34461A路过

网友C:
34470A的性能一般,建议DMM7510

网友:
真有人需要这么多位数吗,坛子里有几个项目是fluke189不能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34465A 使用体验如何? 1年之后的校准,还是是免费的吗?

买了之后没有怎么用,放在那里吃灰。。。

网友B:
引用 楼主:
34465A 使用体验如何? 1年之后的校准,还是是免费的吗?

不过官网上有了新的固件版本,开放了两个原本收费的插件好像。其他坛友说的keithley的也可以看看,好大的触摸屏,但是好像做工一般。

网友:
公司用的Keithley2002,自己手里有一台Keithley2001和Keithley2100.都是VFD的老表,现在新表看着真诱人,大尺寸液晶

网友:
三位半就合适了,再加上叼丝版的示波器,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470A的性能一般,建议DMM7510

看了官网,确实不错!

DMM 7510 7位半触摸屏数采万用表
高精度万用表,具有3位半至7位 半分辨率
1年直流电压基本准确度为14 PPM
100mV、1Ω和10μA量程提供低电 平信号测量所需的灵敏度
进行高精度低电阻测量,具有偏移 补偿电阻、4线和干电路功率
通过1MS/s数字化仪捕捉和显示波 形或瞬态事件
更大的内存缓冲器;以标准模式存 储1100万个读数或以压缩模式存储 2750万个读数
自动校准特性实现温度和时间漂移 最小化,从而提高精度和稳定性
通过5英寸高分辨率触摸屏界面可 以显示更多
通过前面板的USB存储端口可以 快速保存读数和屏幕图像
多个连接选项:GPIB, USB, 与 LXI兼容的LAN接口
2年规范允许更长的校准周期

网友D:
3458 怎么样 ?单位好像有一个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官网,确实不错!

DMM 7510 7位半触摸屏数采万用表

http://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3393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480929-1-1.html

这2篇评测文章可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3458 怎么样 ?单位好像有一个 。

3458A很牛,性能最好的8.5位万用表,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3458 怎么样 ?单位好像有一个 。

3458 是一代神机。好像是一个里程碑一样。好像至今无机超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过官网上有了新的固件版本,开放了两个原本收费的插件好像。其他坛友说的keithley的也可以看看,好大的 ...

开放了什么插件,看看有没有必要把手里得升级一下

网友:
看看就行了,公司不会买的

网友F:
个人感觉34465的操作使用比7510更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放了什么插件,看看有没有必要把手里得升级一下

数字化和另外一个东西,你去官网上看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34465的操作使用比7510更简单一些。

我也是觉得34465 好操作些,估计是它的按键较多。而7510是触摸屏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