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485通信时不时中断几个小时后恢复的问题

楼主(2019-07-05):
现场通过一个4G 的DTU,定时采集一个4-20ma转485的模块和一台流量计。
流量计的485线和模块的485线并联在一起。模块装在DTU旁边,距离20厘米左右,流量计装在箱子外面,距离5米左右,现场用的是4芯屏蔽线。
用的是同一个开关电源。
现象是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上午10点左右数据断线,下午5点左右,又恢复了。夜里倒是从来没有断线过。
现场温度也不高,20多摄氏度。都是走的MODBUS RTU协议。
请大神们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
建议有效的话,200元话费略表心意。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841b77e1

@知乎网友阿九:某医院部署的网络,不定期会有半夜断网或者不稳定情况,但天亮就会恢复,客户投诉抱怨。

调试过程:现场查看全部网络硬件正常,查看log发现有一台汇聚交换机有反复重启动作,在重启前有高温告警。于是重点关注该机器。

该机器放在机柜中,机柜在一个小储藏间的角落里,储藏间不大,一边还摆着张破沙发,正好可以坐着用电脑调机器,由于实在查不出过热原因,而投诉等级又较高,所以连夜蹲守。

第一夜无事。第二夜无事,到半夜,忽然进来个小护士,吓一跳,说,哟怎么有人啊,然后就走了。第三夜无事,到半夜,又来个小护士,探头看一眼走了。第四夜无事。于是告诉院方,发现问题马上打电话,回家。第五夜出事,赶到时已是早上,网络已经正常,查看log发现还是过热告警重启,时间在半夜3点多。联想到前几天的小护士,于是问院方半夜是否有人进入,答一些值夜班的护士会偶尔在里面休息。

于是找到进去的小护士,问是否动交换机,答没有,问进去后做了些什么动作,答只是睡觉。再追问,除此之外呢?答:就是那个排风扇太吵,睡觉的时候把电源拔了。

她把机柜的冷却排风扇电源拔了!

她把机柜的冷却排风扇电源拔了!

她把机柜的冷却排风扇电源拔了!

她以为就是个通气风扇!

居然睡醒走了还知道再插回去

你有胆拔插头你倒是别插回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4762&highlight=bug&_dsign=841b77e1

这个应该不会,其他设备都运行正常的,维度总线采集不到数据,而且我们现场有围栏的,别人进不去。

网友B:
这么有规律的事情,不像是485能干出来的,会不会是4G网络的问题.
架个摄像头看看出问题的时间段,现场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找个串口数据记录仪,监控一下485总线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有规律的事情,不像是485能干出来的,会不会是4G网络的问题.
架个摄像头看看出问题的时间段,现场有没有什 ...

4G网络是正常的,心跳都一直有,就是MODBUS采集不到。规律性不是很强,不是每天都会有。

网友C:
没啥好办法,再加一个DTU挂再总线上只收不发,看看出问题的时候总线上有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好办法,再加一个DTU挂再总线上只收不发,看看出问题的时候总线上有没有数据

恭喜你获得200元话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