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锣边切到线路,但是还做了SMT,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9-07-05):
做了PCB,也做了SMT,但是在回来焊接其它没贴芯片的时候才发现,很多板子被多切了一刀,这肯定是拿不出去的,能不能用也是另一回事。

按照嘉立创工作人员的讲法,是在锣边的时候机器卡住了一个小东西,导致锣偏差了,但他们和SMT是两个部门,只能退还他们对应的一部分PCB板费。

那我就有几点问题了:
1. 明知道锣边的时候卡着了,造成了产品不良,这都不用测试,眼睛都能看出来的,为啥不重做这一块的板子,仍坚持不良品出货(我的情况是交给了SMT部门)?
2. 只退还坏了的板费,可为什么PCB部门的问题造成的板上的元件浪费要客户来承担呢?(我反正大概率是不会把上面的元件一颗颗卸下来再用的)

如果是你碰上了这种糟心事,你会怎么要求处理呢?

网友:
坏板元器件可退还,这情况

网友A:
我碰上了,能退多少,算多少。实话。不纠结非得要怎么处理。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上了,能退多少,算多少。实话。不纠结非得要怎么处理。没有意义 ...

是的,其实我不太在乎赔多赔少,没意义,只是想看看问题处理是否得人心,毕竟国内能一条龙这么高水准2C地搞下来的JLC确实是老大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我不太在乎赔多赔少,没意义,只是想看看问题处理是否得人心,毕竟国内能一条龙这么高水准2C地 ...

可能是pCB业务专员回复不专业,只要是pCB的生产问题导致(不包含工程引起问题),坏板的或不够数的退坏板费及器件费用,但不会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我不太在乎赔多赔少,没意义,只是想看看问题处理是否得人心,毕竟国内能一条龙这么高水准2C地 ...

没啥的不的人心的,怎么处理 都正常。

网友C:
板子看起来很精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pCB业务专员回复不专业,只要是pCB的生产问题导致(不包含工程引起问题),坏板的或不够数的退坏板 ...

这样的处理流程确实可以接受,不是客户的责任,确实不应该客户承担,看来我要去和业务员再聊聊了

网友D:
stm的板子应该是在贴完才锣的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的板子应该是在贴完才锣的边吧

smT要锣两次板

楼主:
两次锣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看起来很精致啊

谢谢夸奖,板子尺寸一直有限制,芯片都是尽可能的往一块挤

网友:
感谢楼主让我们看到了PCB的叠层结构

网友E:
楼主的板子看起来像是汽车方向盘的游丝电路板

网友:
暑假工干的

网友F:
借楼主的帖子问个问题,在嘉立创SMT的时候,嘉立创需要在客户的PCB板子上打两个通孔做定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板子看起来像是汽车方向盘的游丝电路板

这个是用来测圆周角度的,和游丝电路一样都是环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借楼主的帖子问个问题,在嘉立创SMT的时候,嘉立创需要在客户的PCB板子上打两个通孔做定位用吗? ...

别人的不知道,反正我的每次都有在没有线路的位置有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借楼主的帖子问个问题,在嘉立创SMT的时候,嘉立创需要在客户的PCB板子上打两个通孔做定位用吗? ...

是的,这个是定位孔,你也可以指定位置

网友G:
楼主做编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编码器的?

恩,是的

网友:
有问题,反馈一下,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