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WIN BUTTON按钮中显示汉字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19-07-05):
GUI_SetFont(&GUI_FontHZ16);
GUI_DispStringAt("16号字体测试ALIENTEK!",10,30);

这样直接显示是正常的

但是加到对话框的按钮里面中文显示乱码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HZ16);
                        BUTTON_SetText(hItem, "中文按钮");

求助如何解决,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读字的时候程序被别的进程打断了,导致读到的数据出错。
如果字库(25QXX)和别的器件共用SPI总线(如触摸XPT2046),同时工作就一定出问题。

网友:
建议上电后,吧spi里面的字库数据读到 sdram 里面,以后使用就从sdram 直接读取并显示这样速度也快

网友:
楼主这两句是同一个C文件吗?如果不是,看看两个编码格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有很大可能是编码问题。之前的工程用VSCODER打开后自动存储为 UCOID文件。MDK编译出来汉字是3个字节。后来没办法MDK重新建一个C文件先存储,然后复制黏贴。汉子才正常

网友: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HZ16);
                        BUTTON_SetText(hItem, "1中文按钮1");
这样可能也行

网友:
如果上面可以的话,前后的1改成空格,问题就绕过去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也在学EMWIN,遇到各种问题,现在货交出去没有屏仿真,楼主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
emWin中,检索不到的字是忽略的,乱码很可能不是编码的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