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管理员是不是不能修改其它用户密码

楼主(2019-07-06):
我电脑WIN10操作系统,其中一个普通帐户密码我记不起来了。
想在管理员帐户下把它密码改了,没找到可以改的地方。

在计算机管理窗口也没找到相关选项
在设置里面也没找到项关选项

网友A:
win7是可以改的。

网友B:
左下角开始菜单点右键,选择“命令提示符(管理员)”或者"PowerShell (管理员)",输入以下命令:
net user  <用户名>  <新密码>    回车搞定。

网友C:
专业版win10也是可以改的,可能是HOME版,命令行输   lusrmgr.msc 看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版win10也是可以改的,可能是HOME版,命令行输   lusrmgr.msc 看下有没有

对的,我看了一下,我的是home版的。
输入命令后提示改版本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是可以改的。

是的,我记得我刚装win10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就是后来更新以后突然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开始菜单点右键,选择“命令提示符(管理员)”或者"PowerShell (管理员)",输入以下命令:
net user ...

回头空了再去试试

网友:
版本问题吧?看看从控制面板进去,能不能找到用户那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