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蓄电池低功耗应用如何转3.3V,电流很小,估计100ma以内!

楼主(2019-07-06):
12V蓄电池低功耗应用如何转3.3V,电流很小,估计100ma以内!  就供应STM8L单片机,没有其他用电大的外设芯片了,STM8L控制MOS管在控制12V给其他外接LED供电。3.3V用电量很小,如何高效 低功耗的把蓄电池转为3.3V? 最好能有一颗LDO搞定最好,求推荐!

网友A:
又来问压差9v要ldo还要高效的了,快来喷,每月一个,限量供应!

网友:
dc/dc适合你,100mA不能用ldo,9v*100mA=900mw,太浪费了

网友:
我需要一个一千瓦,但是发热量不能太大的电阻

网友:
100mA不算小了,STM8L是低功耗单片机,整体电流应该不要超过10mA。

网友:
用DCDC吧,另外100mA不算低功耗了吧

网友:
楼主:懂你的意思!HT7533 你值得拥有。

网友:
LDO   = 12V @100mA
DCDC = 3.3V@100mA/0.85 (mayb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来问压差9v要ldo还要高效的了,快来喷,每月一个,限量供应!

压差9V 的ldo, 这是人话吗?

网友C:
建议国内芯片厂开发一种HDO,专门用于这种用途,申请商标和专利,垄断全球市场!

网友D:
怎么感觉最近看到了好多这种高效率要LDO的贴子
最近这是怎么了?
新招了一波水货学生做硬件?

网友:
不会是同一个人的马甲吧?

网友:
如果有这样的LDO,恐怕所有DC-DC都卖不出去了。

网友:
不愿使用 DC-DC 的话,一个 Zener 二极管与一颗晶体管可以实现。若连晶体管都想省,就一颗电阻一颗 Zener 二极管。若连 Zener 二极管都想省,就用电阻直接降压吧!~

网友:
100mA还电流很小?以为你要100uA呢
老老实实上DCDC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最近看到了好多这种高效率要LDO的贴子
最近这是怎么了?
新招了一波水货学生做硬件? ...

现在互联网转物联网的水货公司太多了,啥都不懂,拿arduino或者树莓派加几个模块搭出来就准备忽悠投资人

arduino树莓派之类能火也是托这伙人的福

网友:
HT7533      功耗委低

网友:
低功耗,9v压差,LDO

做产品还是自己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互联网转物联网的水货公司太多了,啥都不懂,拿arduino或者树莓派加几个模块搭出来就准备忽悠投资人

而且这堆水货还好似癌细胞那样扩散,到处去革别人命, 互联网造车; 互联网工控;互联网测量系统;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

以前我公司花了2年时间开发的系统(嵌入式主板+QT+几个用M3的主板)(光电气测试整改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别人互联网公司几个月就搞出来,淘宝安卓的人机界面跑个APP+串口和arduino板子通讯,加个外壳就出来忽悠人了,号称广东省最先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而且这堆水货还好似癌细胞那样扩散,到处去革别人命, 互联网造车; 互联网工控;互联网测量系统;互联网 ...

资本过路,一地鸡毛啊
天津那个王什么镇,本来造自行车造得好好的,共享单车来了疯狂扩张产能一波,然后拉g8倒了,大家一起喝西北风。

网友:
又来一个伪命题

网友:
这个不错了,竟然知道LDO,估计是只上过科班课程,没看后面DCDC……

网友:
世界上最高效的LDO,给你用在这个场景的话,效率是3.3/12=27.5%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压差9V 的ldo, 这是人话吗?

兄弟你是不是看错了  乱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是不是看错了  乱喷

我没认为他看错,你倒是说说楼主怎么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没认为他看错,你倒是说说楼主怎么对的?

他是喷2楼的大胡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是喷2楼的大胡子吧

他是说大胡子说的对

网友I:
TPS70933        一直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TPS70933        一直用这个。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哈哈

网友:
ht7533,当然流尽量要控制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TPS70933        一直用这个。

忘记问了 TPS70933        这芯片效率高不高,不会和78L05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问了 TPS70933        这芯片效率高不高,不会和78L05一样的吧?

高,这个LDO效率很高,比78L05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差9V 的ldo, 这是人话吗?

我发现好多人对LDO有误解,无力吐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互联网转物联网的水货公司太多了,啥都不懂,拿arduino或者树莓派加几个模块搭出来就准备忽悠投资人

我记得还有个帖子还说自己出了几百万的货,铁路、汽车都有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国内芯片厂开发一种HDO,专门用于这种用途,申请商标和专利,垄断全球市场! ...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问了 TPS70933        这芯片效率高不高,不会和78L05一样的吧?

你也是个人才啊 ,都LDO 了,还问人家效率高不高!
你叫人家怎么跟你解释呢。

网友:
10mA以内的话HT7533等等都行。你估算的100mA估计的太大了,如果像你说的就一个STM8L,工作电流没那么大。
各种LDO,所谓的效率高低,无非就是静态电流上有区别。但这点区别并不会影响单片机工作时的LDO的效率。但影响到单片机省电模式下,LDO的效率,也就是你的产品的设备待机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问了 TPS70933        这芯片效率高不高,不会和78L05一样的吧?

效率怎么算的都不知道?

网友:
坛规注册加一条考试…别的就别考了…考欧姆定律…不过的禁止注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问了 TPS70933        这芯片效率高不高,不会和78L05一样的吧?

。。。。上面网友的吐曹都没看到?这种线性场所,你10万块的LDO和几毛的7805效率上没有区别。。。

我猜你想找的是LDO本身静态毫电小的。。。。。而不是什么效率高的LDO。。

槽吐完了,不给个建议好像也不好。。。。可以试试国产SE8533.

网友:
其实楼主这样搞不清线性稳压效率的还真不少,看看这个TI社区的

网友J:
很多人有个误区, 认为LDO不是DC/DC。
实际上DC/DC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叫线性转换器,如LDO;另外一种是开关转换器,如Buck Converter。
所以楼主的应用场景应该选用一种开关电源转换电路,比如Buck控制芯片来设计一个降压电源,这样能实现80%左右的转换效率。
HT7533还是一个线性稳压器,输入输出压差大的时候,整体转化电路还是无法实现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多人有个误区, 认为LDO不是DC/DC。
实际上DC/DC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叫线性转换器,如LDO;另外一种是开 ...

ldo是dcdc的一种,我算是开眼了

网友:
这里  首选DCDC         哎这种人怎么混到做电工的  不知道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怎么做

网友: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电工会问这种问题,魔鬼定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多人有个误区, 认为LDO不是DC/DC。
实际上DC/DC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叫线性转换器,如LDO;另外一种是开 ...

长知识了,LDO是DC/DC一种,赶紧查了查百度百科。“DC-DC的意思是直流变(到)直流(不同直流电源值的转换),只要符合这个定义都可以叫DC-DC转换器,包括LDO。但是一般的说法是把直流变(到)直流由开关方式实现的器件叫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