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oyer电路变压器的选择和匝数计算方法

楼主(2019-07-06):
如题,比如我要设计一个VFD的驱动电路,电源电压3.3V,灯丝电压2.5V,电流200mA,栅极电压21V。那选用ER11.5磁芯能满足要求吗?那这个变压器的初级次级如何确定和计算?以前没做过电源方面的东西,看了几篇文章,还是云里雾里的,请大家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开源我的低噪声隔离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开源我的低噪声隔离电源模块

请教过LZ了,帖子里没有说清楚变压器匝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