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谁用过RXB39频率:315 433.92MHz ASK/OOK超外差接收模块接...

楼主(2019-07-06):
有朋友用过 RXB39频率:315 433.92MHz ASK/OOK超外差接收模块的吗?可有这模块和mcu通信格式的资料,发来参考下,谢谢了!

楼主:
可有人用过这种芯片? 我自己用示波器抓取了MCU数据接收端,没数据时,模块确实发出随机噪声,长按按键时,如图1,只有5组数据,短按按键时接收到10组数据,5组/10组数据结束来个很长的低电平,然后高电平,然后随机噪声.一组数据里数据很长,是不是重复发了很多次码呀?

网友A:
超外差没有格式,直接传送电平状态,发送方无数据时,接收方输出随机噪声

网友A:
所以这类芯片一般用曼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外差没有格式,直接传送电平状态,发送方无数据时,接收方输出随机噪声 ...

我自己用示波器抓取了MCU数据接收端,没数据时,模块确实发出随机噪声,长按按键时,如图1,只有5组数据,短按按键时接收到10组数据,5组/10组数据结束来个很长的低电平,然后高电平,然后随机噪声.一组数据里数据很长,是不是重复发了很多次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类芯片一般用曼码

曼彻斯特解码?主要是这芯片被打磨了?买模块的还没有详细的手册介绍

网友A:
编码在你mcu做,无线接收部分只有高频解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在你mcu做,无线接收部分只有高频解调电路

用别人的遥控器,想看他发的数据,发现一组数据太多了,还没找到规律,MCU解码时,一般收到几次码,能正确识别到一次,算是传输成功.  看网上说:实际应用中,重复发射 4 次上述码组,有一次正确即认为数据传输成功

网友B:
如果是汽车遥控器,破解的话基本是没有可能的,里面有64位密钥,还有特征码,,加密措施等。还不如自己直接定义通讯协议。
一般都是用曼彻斯特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汽车遥控器,破解的话基本是没有可能的,里面有64位密钥,还有特征码,,加密措施等。还不如自己直接 ...

曼彻斯特编码用单片机好实现吗?发送和接收,一般用什么来做?

网友:
找到规律 很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汽车遥控器,破解的话基本是没有可能的,里面有64位密钥,还有特征码,,加密措施等。还不如自己直接 ...

就是做晾衣架的遥控,你那里有用曼彻斯特码的示例吗?来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