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文档内缩不到最小

楼主(2019-07-06):
画好的PCB文档里导CAD时,多导进去一条线,现在画好后才发现,现在想册去,但图缩到最小还是看到不到多的线,如图片1,AD缩最小,看不到,图2是我导出CAD文档缩小看到红圈里多的哪 条线

楼主:
请高手指点,怎样D在AD里把图在缩小

网友A:
把画好的板框选复制到另一个新建的PCB文件里,再重命名替换掉原来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画好的板框选复制到另一个新建的PCB文件里,再重命名替换掉原来的文件

这样复制过去,每个元件编号后面都会多个1

网友:
那就在查找类型里,找到这个多出的线的元素,坐标大的离谱的就是,删掉就可以

楼主:
这个我不搞明白,我直接复制,刚试了一下新那建文档后不会多一个1了

网友:
选择外部,然后删除。

网友:
在原文件会多,新的文件不会

网友:
方法一: e-s-o.再框选你的板删除。搞定

网友:
方法二: 选择你的板再复制。CTRL+A全选删除。再选择性粘贴,第二个打钩粘贴。

网友:
全选,然后看到那条线的位置在哪,再过去圈它

网友:
AD 的删除很好用呀,可以选择删除框外的

网友:
粘贴时选择特殊粘贴,勾选保持网络,重复位号

网友:
先框选你要的->Ctrl+X ->然后 Ctrl+A -> Delete -> Edite -> 特殊粘贴,保持网络,粘贴 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个办法,在第二张图上,你选择你的板子,然后点移动,将你的板子移动到那根线的旁边,取消选择,然后再点放大就可以删除掉了。

网友:
mark,自己好像也遇到过这种

网友:
11楼的方法可以试试,应该不较容易哦

网友: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