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79 launchpad 内存扩展板 的 调试问题

楼主(2019-07-06):
tms320f28379 launchpad  内存扩展板  256k x 16 bit sram .

设计文件  https://github.com/zzsczz/ram4f28379d
正面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379d/master/top.jpg
原理图  https://github.com/zzsczz/ram4f28379d/blob/master/memboard.pdf

c2000ware  emif1 sram example for f28379d ("C2000Ware_1_00_06_00\device_support\f2837xd\examples\cpu1\emif1_16bit_asram") 工作正常

默认
#define ASRAM_CS2_START_ADDR 0x100000
#define ASRAM_CS2_SIZE 0x8000
32kx16 大小测试

改了 之后  各种 错误

ASRAM_CS2_SIZE to   0x8100   ,调试 得到   "ErrCount equals 1"

ASRAM_CS2_START_ADDR 0x107000
ASRAM_CS2_SIZE to   0x2100

又正常

ASRAM_CS2_START_ADDR 0x100000
ASRAM_CS2_SIZE to   0x40000

程序 进 函数 "mem_read_write" 就死循环了 ,就是这几行
for (i=0; i < mem_size; i++)
{ *XMEM_ps++ = mem_wds;
mem_wds += 0x11111111; }

如何解决 大于32kx16 内存的 测试?      有 c2000ware的电工能帮忙看看么?

c2000 ccs 中 的  int 是 16位么?

网友A:
sizeof(int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of(int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sizeof(int )   1

sizeof(Uint16 )  1

sizeof(Uint32 )  2

楼主:
已经定位了 问题所在:

char
mem_read_write(Uint32 start_addr, Uint32 mem_size)
{
    unsigned long mem_rds;
    unsigned long mem_wds;
    long *XMEM_ps;
    //unsigned int i;

    Uint32  i1,i2;

    //
    //Write data
    //
    XMEM_ps = (long *)start_addr;

    //
    //Fill memory
    //
    mem_wds = 0x01234567;
    for (i1=0; i1 < mem_size; i1++)
    {
        *XMEM_ps++ = mem_wds;
        mem_wds += 0x11111111;
    }

for 循环 变量  i  是 16 位的 , mem_size 大于 64k之后 进入  循环 无法退出;

修改 for 循环 变量 为 32位,当   mem_size     在 32k 以上 ,          *XMEM_ps++ = mem_wds;   自增 0x8000之后   会 重复 写   地址 造成  随后的  Verify 错误。 指针  最大寻址32k x 16 位空间   。

参考 spraby4
涉及到  指针运算 ,结果都是16位。。。。。   说好的32位 c28x呢?

好处也是有的 ,指针 和 stack point 再怎么折腾 ,都是 在 64kB 范围内, 破坏范围有限 ,  加上看门狗 , 系统看上去 稳定。。

感觉 c28x 处理 内存 是 一小块 一小块地处理, 先把外部内存或外设 的 一小块数据 拷贝到 芯片内部,规定时间内处理完 ,回写到外设或外部内存。。。。程序流程和代码 和 芯片结构高度耦合  ,portable c code  是不存在的。  在c28x基础上做一个 虚拟机 模拟其它 的 cpu运行倒是 可以的 绕过 代码空间22位和 指针 16位 的限制  ,数据寻址范围大么 ,  都扔到 sdram中 ,空间管够。

btw
最新的     2838x  中 c28x支持双精度浮点, 集成了 cortex-m4 来处理通讯, 要是 以太网 蓝牙什么的  c28x 能hold住   ,集成3到4个c28x 不就完事了么

楼主:
已经修改完毕

内存模式  是 large ,指针 都是32位的 ,有多少位有效 需要翻Ti文档 ,包括 指令,编译器 还有abi ...

例程配置了 地址线的BA1 + A0-A14, 所以只能测试到32k x32 的内存

修改
"C:\ti\ccs900\c2000\C2000Ware_1_00_06_00\device_support\f2837xd\common\source\F2837xD_Emif.c"

GPIO_SetupPinMux(88,cpu_sel,3);
GPIO_SetupPinMux(89,cpu_sel,3);

TO

GPIO_SetupPinMux(88,cpu_sel,2);   //a15
GPIO_SetupPinMux(89,cpu_sel,2);   //a16

再修改 测试 范围

#define ASRAM_CS2_START_ADDR 0x100000
#define ASRAM_CS2_SIZE 0x20000

测试  0x20000 x32bit 大小的空间,既 256k x 16

把循环变量 设置为Uint32 类型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