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电磁辐射器

楼主(2019-07-06):
听说电磁辐射对人体有影响,想知道怎么做的,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网友A:
把微波炉面板拆掉选高火直接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微波炉面板拆掉选高火直接用就好了

这个能穿透楼板长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微波炉面板拆掉选高火直接用就好了

这样做的功率只能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吧?

网友B:
用个VCO做个900M的载波,然后用个几十瓦的功放推起来,接个定向天线,对准你的脑袋,没几天你头发就掉了。

网友:
楼主,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C:
直接提刀上去就行了,用高科技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D:
网上有个俄罗斯微波炉开门轰炸收音机的视频,应该对你有启发

网友:
最简单的,晒太阳。
现在温度这么高,在太阳下面直晒也会晒黑甚至晒爆皮,对人体影响大大的。

网友E:
前年还是什么时候,绵阳这边一个人是用的真辐射,x射线源好像是,他自己躲在铅板窝中,有新闻的,自行搜一下。

网友F:
某宝搜索 NAP-07,没错就是下图这个画有核辐射符号的玩意,烟雾探测器,已经遍布了大部分的写字楼。

这个是电离辐射(勉强也算电磁波),含有人工 镅241 元素,广大电工一般拿来调教盖革计数器。
拆开来就有了,一小片镅

网友G:
特斯拉线圈、特斯拉发生器,本质就是一个电磁辐射、发射器,也是一个高压电场。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用个VCO做个900M的载波,然后用个几十瓦的功放推起来,接个定向天线,对准你的脑袋,没几天你头发就掉了。 ...

真的假的?这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提刀上去就行了,用高科技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是弱女子,提刀对别人给了别人正当防卫的机会了,只能自己想办法用高科技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个俄罗斯微波炉开门轰炸收音机的视频,应该对你有启发

哦,具体名字是啥能说下吗?还有是在哪个视频客户端上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年还是什么时候,绵阳这边一个人是用的真辐射,x射线源好像是,他自己躲在铅板窝中,有新闻的,自行搜一 ...

买辐射源需要备案的,备案这一关过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宝搜索 NAP-07,没错就是下图这个画有核辐射符号的玩意,烟雾探测器,已经遍布了大部分的写字楼。

这个是不是辐射功率可小了呀?得攒多少个才能对人体有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特斯拉线圈、特斯拉发生器,本质就是一个电磁辐射、发射器,也是一个高压电场。 ...

那开车的人不是完蛋了?再说买一个这个得现买一辆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辐射功率可小了呀?得攒多少个才能对人体有害呀?

基本都是屏蔽了,除非吃下去

网友I:
楼主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容易误伤无辜。

网友J:
楼主不如把房子卖了换房好了。

网友K:
这样搞不好,不管是法律还是良心还是有神论

网友L:
不可取,会误伤邻居还有可能会误伤自己,X射线管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辐射这玩意真的太厉害,能把邻居直接整成癌症,这样是不是太恶毒了些

网友E:
楼主是啥心态?又要害人害怕备啥案?真是要害人就算了,你都在这里敞开说了,还怕抓不到你?就像前面说的,直接提刀上去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真的假的?这么夸张?

你买几个车载对讲, 40w以上, 发射时自己站在旁边感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容易误伤无辜。

咋做到不误伤无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如把房子卖了换房好了。

卖房子之前先把本和利息收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可取,会误伤邻居还有可能会误伤自己,X射线管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辐射这玩意真的太厉害,能把邻居直接 ...

我也觉得恶毒,人家在群里面公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地域攻击,并且原话是:没办法就忍着。既然这样了,良知什么的就随风而去吧,有办法就要收拾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啥心态?又要害人害怕备啥案?真是要害人就算了,你都在这里敞开说了,还怕抓不到你?就像前面说的, ...

我的心态没问题,就是明知道自己拿刀打不过才要用适合自己的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买几个车载对讲, 40w以上, 发射时自己站在旁边感受一下。

车载对讲这么厉害呢?就单车载对讲机就行了,不需要进行什么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搞不好,不管是法律还是良心还是有神论

我是看的书上面说的这个只会让人头痛,我就是想让他们晚上早点睡觉,不要影响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