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7000 SoC 开发入门

楼主(2019-07-07):
一篇Zynq-7000 SoC 开发入门的资料,通过对ZYNQ 三种GPIO:MIO、EMIO 和AXI_GPIO 的基本输入输出操作,掌握Vivado、XSDK 和SDx 的开发方法和流程。

网友A:
收下了,最近想用矿渣板驱动lvds屏,做个显示天气的相框,正在找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下了,最近想用矿渣板驱动lvds屏,做个显示天气的相框,正在找资料。

驱动lvds屏,那需要自己写lvds驱动了

网友C:
是黑金的他们官方的还是后面整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黑金的他们官方的还是后面整理的?

自己整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lvds屏,那需要自己写lvds驱动了

lvds驱动,挂fb设备,littlevgl做gui,应该还好吧,关键是fpga怎么引出lvds,没玩过有点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vds驱动,挂fb设备,littlevgl做gui,应该还好吧,关键是fpga怎么引出lvds,没玩过有点难。 ...

我的意思就是,你需要自己用ZYNQ做LVDS的驱动IP。因为PS部分没有自带的LVDS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就是,你需要自己用ZYNQ做LVDS的驱动IP。因为PS部分没有自带的LVDS接口。 ...

这个没想过,慢慢学吧,反正是业余玩的,能完成就完成,不能也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点赞,多谢分享

大神们,ZYNQ如何知道哪个管脚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引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们,ZYNQ如何知道哪个管脚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引脚定义

Vivado软件里面有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