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Bus电路部分原理求助?

楼主(2019-07-07):
请问大家,红圈里的电路有何作用?

网友A:
我的理解:限流保护。

网友:
这芯片有点贵

楼主:
是真贵,二十多块。然后核心模块是四十,就是虚线内画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限流保护。

哦哦,我感觉像是为电流回码的时候提供一个动态电位,流过检流电阻470R。限流的话,好像不应该。

网友B:
q1关断时总线下降沿不够陡峭,此电路旁路电路,加快下降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关断时总线下降沿不够陡峭,此电路旁路电路,加快下降沿速度。

嗯嗯,感觉说的挺对的,感谢

网友:
你们研究的好细致,照着画能用就行

网友B:
我目前在改进电路,将总线电压提高到36到48v,以增加总线总负载能力,有兴趣的可与我联系

网友B:
48v 20a的话,总线负载接近1000w,颇有实用性

网友C:
请问,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在改进电路,将总线电压提高到36到48v,以增加总线总负载能力,有兴趣的可与我联系 ...

这个不用改进吧,官方电路都是支持48V20A的,我的套件简化了下支持24,只是为了验证功能。

网友:
p MOS管控制考虑很周到   是严谨之作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用改进吧,官方电路都是支持48V20A的,我的套件简化了下支持24,只是为了验证功能。 ...

那个图腾柱驱动,下端管子通的时候,vgs等于vin,会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图腾柱驱动,下端管子通的时候,vgs等于vin,会超的。

Q1吗,有串5.1K电阻,不会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这是官方手册里的。大部分用Visio画吧,之前论文或者文献手册里的插图用的都是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v 20a的话,总线负载接近1000w,颇有实用性

请问是分立原件还是powerBus的?powerBus的芯片默认设计最高就是48V 2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在改进电路,将总线电压提高到36到48v,以增加总线总负载能力,有兴趣的可与我联系 ...

消防圈二总线路过~

网友(2021-07-29):
有PB620的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