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超低静态电流 LDO稳压器

楼主(2019-07-07):
求推荐一个超低静态电流(0.1mA或以下) LDO稳压器,最大输入-至少13v, 输出3.3至5v 均可。 电流在1.5安或以上 。  封装不限

网友A:
又来压差9v且1.5A电流的LDO需求了。

网友B:
这个需求需要DC-DC实现,LDO恐怕满足不了的你的需求

网友C:
如果静态电流指的是空载的话  有很多LDO可以用(功耗巨大,需要大散热片)。如果满载1.5A情况下LDO本身只能0.1mA几乎没有。关键这个1.5A和耐压13V,就基本排除大部分LDO了。 能不能说说为啥需要这些参数。
一般13V输入又要1.5A负载 建议用dc-dc,平时shutdown电流也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求需要DC-DC实现,LDO恐怕满足不了的你的需求

DC-DC,第一可靠性达不到要求, 第二DC-DC的静态电流都很大吧,很少小于0.1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静态电流指的是空载的话  有很多LDO可以用(功耗巨大,需要大散热片)。如果满载1.5A情况下LDO本身只能 ...

平时不shutdown的。 一直全年工作。 工作长达5年或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来压差9v且1.5A电流的LDO需求了。

13v时,是9v压差。  但电压下降时,就只有2V压差了。   2V压差还算是LD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静态电流指的是空载的话  有很多LDO可以用(功耗巨大,需要大散热片)。如果满载1.5A情况下LDO本身只能 ...

如果一直负载1.5A,就不用纠结0.1ma的静态电流了。

设备是待机是零点几毫安电流, 唤醒时是1.5a电流, 1.5a电流不会超过10秒种

网友:
DCDC不可靠?好奇这个结论是咋得出来的?TI的LM5164,汽车级的DCDC,达不到你的可靠要求么?空载静态电流10uA,远低于你的100uA吧

我觉得DCDC更符合你的需求,LM5164输出电流只有1A,你可以再找找其它的

网友D:
看来取消英文缩写滥用是有必要的,LDO改成中文译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取消英文缩写滥用是有必要的,LDO改成中文译名就好了

最大输入至少13v,    上面写少了“最大” 两字。  LDO是什么还是知道的

网友E:
我想知道13-5=8V  * 1.5A=12W 热量怎么搞。
1.5A了还想用ldo。

网友:
这个可不可以用斩波+大电容,出个粗电压,再接一个ldo细调一下。

网友F:
网络卡,发重了
这类需求比较多的话,可以出这样的芯片,毕竟比dcdc少个电感的成本。

网友G:
你这种适合线性加DCDC组合供电,工作的时候DCDC,关机的时候关掉DCDC换成线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适合线性加DCDC组合供电,工作的时候DCDC,关机的时候关掉DCDC换成线性供电。 ...

你这个思路很好。但体积不允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13-5=8V  * 1.5A=12W 热量怎么搞。
1.5A了还想用ldo。

1。5a工作时间很短的。 就几秒钟,  平时都是0.1ma的漫长待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a工作时间很短的。 就几秒钟,  平时都是0.1ma的漫长待机。

你可以试试用 LP2985 加一个NPN三极管扩流的方案。 LP2985平时电流应该可以满足小电流要求,三极管扩流以后可以满足电流的大的要求。缺点是稳压性能不是很好。你需要在LP2985的地垫高一个二极管从而抵消三极管的一个PN结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 LP2985 加一个NPN三极管扩流的方案。 LP2985平时电流应该可以满足小电流要求,三极管扩流以 ...

   找了两天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芯片;

   本来想用低静态电流的电压其准+mos扩流方案。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你的方案简单一下。 就采用你的方案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络卡,发重了
这类需求比较多的话,可以出这样的芯片,毕竟比dcdc少个电感的成本。 ...

需求不多,还是用“分立”元件的方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