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隔离485通讯最便宜的组合是哪种?

楼主(2019-07-07):
项目要大量的485通讯,485芯片那一端统一供电,所以隔离供电不考虑,就考虑隔离和485通讯芯片。
以往做485应用不考虑成本,一直都用的是ADUM3201+max13487这种组合方式,这次成本是首要考虑条件。以往的方案怎么说也要有8元的成本,有些接受不了。
要求
1,成本在3元左右。
2,波特率能做到115200。
3,稳定可靠。

网友:
成本3问题不大,波特率能做到这么高?

网友A:
搭车同求,成本6元一下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
这成本只能用普通光耦做,我用PC817做过最高波特率57600.

网友C:
纳芯微的NSi8308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成本只能用普通光耦做,我用PC817做过最高波特率57600.

用荣π的131 1.3搞定了,速度150k远胜137
电路很简单。
817做大于9600批次风险很大

网友E:
干嘛不用以太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嘛不用以太网?

你有3元的以太网(总线型)方案嘛?

网友F:
楼上都说了,荣π的方案,我就丢个规格书上来吧,有需求可以联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荣π的131 1.3搞定了,速度150k远胜137
电路很简单。
817做大于9600批次风险很大 ...

6N137可以做到150kbps以上吧, DMX512上的250kbps 485隔离接口常使用6N137.

网友:
赞一个 留存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6N137可以做到150kbps以上吧, DMX512上的250kbps 485隔离接口常使用6N137.

137做2M都没问题,我们长期用137做1.2M,没出过卵子

网友:
有没有便宜的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这个荣TT隔离不错

网友:
一个隔离电源都不只3元吧。难道不用算这个成本?

网友H:
荣湃可以到600MBPS?
这可以拿来做usb隔离了

看了下官网,他家485/CAN隔离收发器也快上市,
http://www.rpsemi.com/info_73.aspx?itemid=77
似乎可以关注

网友:
隔离电源,3元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同求,成本6元一下也是可以考虑的。

淘宝上有6元左右的ADM2483了,挺靠谱的。

网友:
max13487自动换向,不改程序能兼容的低成本方案同样需要。
以前用20多的金升阳的模块,还有adum1201+max13487.

网友:
楼主这是没把隔离的DC-DC成本算在成本里吧
不考虑DC-DC,完全可以达到,用普通光耦+三极管整形,坛子里有过多次讨论,115200bps妥妥的,BOM成本3¥,可以把TVS都补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上都说了,荣π的方案,我就丢个规格书上来吧,有需求可以联系

留个联系方式,怎么买样品。

网友:
用CAN都比你这个便宜。

网友:
隔离一直成本的大头 隔离又是工控的标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留个联系方式,怎么买样品。

发消息给你了,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消息给你了,注意查收。

麻烦也发给我一下

网友:
收藏了,隔离48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联系方式,怎么买样品。

淘宝上有深圳代理公司的店,就这家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纳芯微的NSi83085

淘宝没得卖,打电话跟原厂问了下,说是必须找代理买,然后原厂问了我一下用量,我告诉他量不大。
原厂说是代理会联系我,然后就再无消息了。。。

网友:
哦,我说的是荣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荣湃可以到600MBPS?
这可以拿来做usb隔离了

USB双向的

网友(2019-11-12):
收藏了,低成本,隔离485

网友:
SN75176 + 变压器, 用曼切斯特编码发送。以前尝试过,变压器用共模电感,价格2块多点,跑得欢快。115200没有问题,就是码率要提高一倍。

网友:
找一下荣湃代理,据说新出了一个低速(比光耦快)的芯片,非常便宜。

网友:
我觉得讨论下DC-DC更有意义。0.5W好像成本都压不倒3以内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上都说了,荣π的方案,我就丢个规格书上来吧,有需求可以联系

你好!这个单价大概多少,采购数量有没有限制要求。

网友:
批量采购1.1元,就是整盘购买。

网友:
隔离485 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这个单价大概多少,采购数量有没有限制要求。

看你要哪个具体型号呀,数量一般就是最小包装

网友(2019-12-15):
隔离485 记下来了

网友J:
顺带求一个dcdc小功率隔离电源方案

网友:
用817调整外围电路上这个速率没问题,关键是便宜,好用,好采购。

网友K:
楼主用的隔离电源是多少钱

我现在都是05S05 + ADM2483   变送器产品, 然后,同类产品,他们都不用隔离,就一个max485 ...我现在却要拿着高成本的东西和他们拼价格,.

拼价格的情况下,我就只能放弃隔离或用便宜的隔离方案..唉,,低价,永远没有好产品

网友:
隔离电源有功耗低,效率高的吗?价格不考虑。
现在用B0505LS-1W功耗太高了。

网友:
收藏 低成本隔离485

网友:
一遇到隔离就太烧钱了 尤其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颗川土微的隔离 485 CA-IS3082 一颗搞定

VDDB怎么连接?不用光耦,但还是需要隔离电源的。"一颗芯片搞定",以为电源也解决了,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用的隔离电源是多少钱

我现在都是05S05 + ADM2483   变送器产品, 然后,同类产品,他们都不用隔离 ...

其实,不隔离,用sp3485,好像也没啥大事情吧,前面保护到位的话。。。。。。

网友M:
引用 网友J:
顺带求一个dcdc小功率隔离电源方案

坛里有大伟自已做,他有淘宝供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M:
坛里有大伟自已做,他有淘宝供变压器

淘宝如何搜索啊,能告知我吗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17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