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用电脑控制的方案

楼主(2019-07-07):
许多年前使用的方案是在电脑里插一块PCI接口的运动控制卡,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用了,最近又要用到这种控制方式。可是现在的电脑没有PCI插槽了,请坛子里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其它的方法。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USB接口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A:
淘宝上找4-5轴MACH3控制卡usb,一抓一大把,莫老大好像都有,那家伙上档次!

网友B:
现在还是用串口的多吧

网友C:
串口的,网络的很多

楼主:
1轴的就行了

楼主:
串口的运动控制卡?RS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找4-5轴MACH3控制卡usb,一抓一大把,莫老大好像都有,那家伙上档次!

谢谢你的回复!我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是用串口的多吧

谢谢你的回复!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的,网络的很多

谢谢你的回复!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usb转232就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能否给个链接。

需要几个轴的,用在什么应用上?
我帮你搜搜

网友:
USB接口运动控制卡能稳定工作吗?工控机还是PCI控制卡居多

网友:
还有以太网接口,好像叫什么etherca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几个轴的,用在什么应用上?
我帮你搜搜

非常感谢!我只用1轴,电机的速度可通过电脑中的上位机软件调节,运行过程中不会改变速度。总共2个位置探测传感器,1个作为正转限位,另1个作为反转限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只用1轴,电机的速度可通过电脑中的上位机软件调节,运行过程中不会改变速度。总共2个位置探 ...

两个位置传感器?类似ABZ编码器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位置传感器?类似ABZ编码器那种?

不是的,我只是外接2个槽型光偶,作为限位用。所以希望运动控制卡具有2个开关量输入的端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只是外接2个槽型光偶,作为限位用。所以希望运动控制卡具有2个开关量输入的端口。 ...

这种的话上淘宝买国产PLC,大把,关键字“PLC工控板”,14个点的就行,有两个轴,几个输入,几个输出,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我有这种方案,USB CAN+一张3轴的运动控制模块,最大频率可以支持到400K,梯形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话上淘宝买国产PLC,大把,关键字“PLC工控板”,14个点的就行,有两个轴,几个输入,几个输出,完 ...

谢谢!我去找找,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
你控多大的步进电机?我有现成的控制板,可以用电脑串口转485,控制。

网友(2019-10-19):
目前有总线型步进驱动器,有485或者CAN总线的,直接用个USB转换器就可以控制电机运行,不用控制卡了。

网友:
USB,网线RJ45接口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