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赛灵思的memory byte group是指的什么

楼主(2019-07-08):
如题,请问赛灵思的memory byte  group是指的什么,发现没有什么资料对其说明,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接内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同一组data要接在一个group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内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同一组data要接在一个group里

什么是同一组内存?

网友:
data那11根线算是一组

网友:
认真读一下UG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