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个24V升压300V模块,用stepup架构是否可行

楼主(2019-07-08):
想做个24V升压300V模块,电流0.1A以下,但是纹波要求高,用来驱动压电陶瓷的

在TI的官网筛选了一轮,选了LM3478,但是做出来芯片很容易保护,一保护MOS是维持导通状态的(我真服这设计),至今都没搞懂为什么LM3478会保护

有点想抛弃step-up这个架构,上flyback,但是1:10的变压器找不到地方买。不是专业做电源的,越分析越分散,求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LM3478芯片一上电就保护,我搜了一圈发现是通病,但没见到分析出原因的,ISEN已经加了滤波,上电速度快和慢也试过了,电感大小用22uH和330uH也换过,总是被烙铁烫过的第一下上电容易正常(160V以下),再上就保护。

网友A:
ti的dcdc现在是找mps设计的吗?(ー_ー)!!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3478芯片一上电就保护,我搜了一圈发现是通病,但没见到分析出原因的,ISEN已经加了滤波,上电速度快和慢 ...

这类芯片都有启动时间保护的。。无解,你看看ss能不能加大。还有,这么高的压差貌似只能倍压整流了。

网友C:
电流不大就用倍压整流

网友:
变压器是很容易绕的

网友D:
这么高的升压倍数一般都不会用LM3478这种Boost结构,除非要求输出电流很小(小于100mA)。大电流几乎都是用494或3525这类多绕组推挽式

网友:
使用uc3843 可以实现。选用中间抽头的变压器。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dianyuan.com/bbs/1449956.html

网友:
淘宝上搜升压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大就用倍压整流

买了淘宝的模块试过,基本没有稳压,噪声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升压倍数一般都不会用LM3478这种Boost结构,除非要求输出电流很小(小于100mA)。大电流几乎都是用 ...

电流小于100mA,最大3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dcdc现在是找mps设计的吗?(ー_ー)!!

LM3478收购前是NS的,和MPS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芯片都有启动时间保护的。。无解,你看看ss能不能加大。还有,这么高的压差貌似只能倍压整流了。 ...

什么是启动保护时间?多少时间内不达到额定电压就保护?我这款是上电就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启动保护时间?多少时间内不达到额定电压就保护?我这款是上电就保护, ...

几ms吧。你可以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有一个脉冲电压然后就掉下去了。

大电流dcdc都要加几百ms的软启动的,否则根本启动不起来(电解电容=短路保护)。

网友:
用ucx84x就可以,不用多绕组推挽那么复杂的,输出加一串稳压管,或者用高压的mos搭个简单稳压电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