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jlc做板子标注不要丝印层 做好的板子能在jlc贴片吗....

楼主(2019-07-08):
jlc在板子标注不要所有的丝印层,源文件是有丝印的,做好的板子可以jlc贴片吗?
不可以!

网友A:
可以。我贴过。

网友:
当然可以,SMT又不是又不是看你的丝印去定位的。

网友:
现在不知可不可以,早期做没有丝印层的,SMT打电话来核对有方向的元件,为了防止方向出错,有方向的料是需要人工再核对的,没有丝印,人工就不好核对了。

楼主:
问了jic客服 不可以

网友:
哈哈,贴片机又不看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贴过。

jlc说 不可以贴 不知道方向

网友:
位号,字符是可以隐藏的,但是元器件的极性丝印是不能隐藏的。

网友:
描述 元器件方向的 丝印是必须的.    巡检,  首件之类的工序都要看.     如果什么丝印都没有,那就只能不看了, 照着你提供坐标硬干.    字符是可以隐藏.

网友:
不做丝印层估计不行。但是隐藏元器件标号是肯定没问题。

网友:
不要任何丝印的前提是元件方向出错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