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碳性电池也漏液,还是使用中漏液的。

楼主(2019-07-08):
    无线鼠标里用的电池,双鹿 高性能碳性电池,刚换新电池才一个多月,上周五还在正常使用鼠标,放了个周末 。今天早上来怎么鼠标不动了,拆下电池量已经没电了,当时还没注意漏液的事,只是心想
这电池才用了这么短时间就没电了,难道碳性电池容量这么不经用。正想着发现手上粘粘的有液体仔细一看发现漏液了。 我现在有点怀疑是天气变化加剧和引起这种漏液  比如周末两天都是高温大太阳,昨晚突然降温下雨了。
气温变化造成电池内部压力变化漏液?或者是气温变化造成凝露刚好造成电池短路漏液?  这仅仅是我的猜想 。 好了 现在只有镍氢电池镍镉电池用到现在十多年来还没遇到漏液问题。

仔细看漏液的地方在正极旁边。应该和碳性电池的结构有关。

网友:
这种场合要是镍氢充电电压合适的话尽量用镍氢,不行就用某宝上的1.5V所谓锂电吧。

现在确实碱性和碳性电池漏液比较头痛,坏了两块福禄克的表了。

网友:
现在充电的锂电池的无线鼠标多了是,用了好几年了,从来不换电池

网友:
你要带不锈钢壳的。

网友:
我估计,只要是电池都有这个问题,民用电池,而不管那种材质的

网友:
家里给娃的玩具买的都是这种电池,也是漏液严重(电视遥控器都被弄脏了)

网友:
锌皮电池肯定漏,得用不锈钢壳的。

网友:
有好一点的镍氢不用,综合费用是一次性电池的几十分之一,只要配一个合格的充电器,还环境友好。

网友:
用钢壳的会好一点

网友:
试试这么用:

网友:
  难道都得改1节  18650电池 用用???

网友:
淘宝有1.5的锂电池,朋友送了一对在用

网友:
京东 有:耐时(NICE)5号电池8粒第3代锂铁电池适用于儿童玩具/血糖仪/挂钟/鼠标键盘/遥控器等 八节装 5号

网友:
松下不锈钢盒碳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