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无刷无感波形

楼主(2019-07-08):
这个是别人的定位波形,  第一个是预定位波形,第二张是第一拍波形,话说他的第一拍换相依据是什么,每次的第一拍时间有点不同

网友:
帮顶,下面的来分析

网友:
方波还是FOC的?低速运行时声音怎么样?

网友A:
方波脉冲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脉冲定位?

是的,方波脉冲定位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帮你顶起来

楼主:
你不能帮我分析起来么????????????

网友:
求高手分析一下,多测试一些波形

网友B:
定位和这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和这个一样,

英飞凌的图片。。。

网友C:
楼主发的那图片 黄色是悬空相对不对?幅度不是已经下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的那图片 黄色是悬空相对不对?幅度不是已经下降了吗?

第二张的CH1是悬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的那图片 黄色是悬空相对不对?幅度不是已经下降了吗?

不知道这个用的是什么策略,一长一短的脉冲,有时候第一拍是10%,有的时候50%启动

网友C:
一般这种简单的方波控制器 脉冲定位后就直接驱动了 第一拍的驱动设定一个最长强制换向时间 但是在这个最长换向时间内若是测到电机前进方向的反电势或者是前进的趋势 就该换向了 不然会错过最佳加速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简单的方波控制器 脉冲定位后就直接驱动了 第一拍的驱动设定一个最长强制换向时间 但是在这个最长 ...

怎么知道前进,有前进的趋势???

网友:
看图 电机从零速开始运转的线电压趋势 代表着电机正朝前转 如果与你换向逻辑相反 那么你在设定的最长换向时间到达时就强制换向把转子拉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用的是什么策略,一长一短的脉冲,有时候第一拍是10%,有的时候50%启动 ...

看你图片这个没什么策略 只是扳机给定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片这个没什么策略 只是扳机给定的关系

明天在传一个图,这个在前几拍换相的时候,有做处理的,

话说你这个是哪里的文档,传上来呗

网友C: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product/doc/AN191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product/doc/AN1913.pdf

三克油   我研究一下

楼主(2019-09-13):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的那图片 黄色是悬空相对不对?幅度不是已经下降了吗?

为什么无刷方波,脉冲定位时候,悬空相对母线地电压波形,有的电压是上升,有的下降,还有的是基本持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简单的方波控制器 脉冲定位后就直接驱动了 第一拍的驱动设定一个最长强制换向时间 但是在这个最长 ...

第一拍,驱动到有反电势就立即换相,   不然就容易错过最佳加速点???
为啥说最佳加速点

网友(2021-10-26):
二分之一的母线电压值 过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