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FOC能否实现位置定位?

楼主(2019-07-08):
    才接触无感FOC方案不久,对FOC了解停留在概念阶段。
    之前做的项目中,有用到步进电机、nidec的BLDC(带位置反馈),都对位置的定位,有较高的要求。
    我的疑问是:无感FOC能否实现位置的定位?比如梯形波,能获得6次切换,按说最低角度控制到60度应该OK吧? 有没有办法能够提高这个精度?无感FOC方案,定位功能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A:
有较高的要求,无感肯定不行了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进入闭环后主要是测量反向电动势来确定转子电气角和速度。观测法有很多,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较高的要求,无感肯定不行了

要求肯定是希望分辨率越高越好,典型的分辨率如360度,每度输出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进入闭环后主要是测量反向电动势来确定转子电气角和速度。观测法有很多,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

我从资料中了解到,闭环有力矩环、速度环,我这个要求,相当于增加位置环,这和伺服电机要求的三闭环是不是类似了?
观测法有哪些,请指导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从资料中了解到,闭环有力矩环、速度环,我这个要求,相当于增加位置环,这和伺服电机要求的三闭环是不 ...

定位精度要求高的可以外加编码器来做位置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资料中了解到,闭环有力矩环、速度环,我这个要求,相当于增加位置环,这和伺服电机要求的三闭环是不 ...

是类似的,FOC闭环中,也是电流环、位置环和速度环。
观测法有SMO、PLL、Luenberger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精度要求高的可以外加编码器来做位置环

能不加就不想加编码器,这样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类似的,FOC闭环中,也是电流环、位置环和速度环。
观测法有SMO、PLL、Luenberger等。 ...

好的,谢谢,我了解下。

网友D:
用高频注入的话,做到60度误差应该可以吧!最好加磁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高频注入的话,做到60度误差应该可以吧!最好加磁编。

如果在位置环有要求的应用上,60度的精度是肯定不够的。 前面也说了,能不加大情况下,是不想加编码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位置环有要求的应用上,60度的精度是肯定不够的。 前面也说了,能不加大情况下,是不想加编码器的 ...

那目前的技术估计办不到,何必为难自己呢,用磁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