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设计这种漏槽,漏非金属化过孔的,嘉立创不接受投....

楼主(2019-07-08):
对于提供AD文件设计非金属化孔孔及漏非金属槽是乱七八糟,从而导致经常漏孔及槽,
1)在此重申一下:对于设计非金属化孔孔及漏非金属槽必须放在外形层同一层,如果外形用的是KEEPOUT层,则放在KEEPOUT层,如果是放在机械层就统一放在机械层,一定要注意一个文件中不要同时使用机械层及KEEPOUT层,否则有可能造成漏槽及孔的情况,如实在怕这问题,请在下单中选择确认生产稿!
2)强烈建议:客在设计的时候用机械层做为外形层,如果孔内要开非金属化槽及非金属化孔,也用机械层画就行了,如果用到了KEEPOUT层一定要册掉后然后再发给PCB工厂,当然下单确认生产稿一下更好!

在这再强调一次,大家一定要记往记往以下几点:
1:问题1:很多客户外形放在KEEPOUT层,而板内非金属槽及非金属化安装孔放在机械层,我在此跟你重申一下,如果因为你这种设计,漏了槽嘉立创不接受你的投诉
2:问题2:相对1反过来,外形放在机械层,而板内非金属槽及非金属化安装孔放在KEEPOUT层,结果漏了非金属化安装孔,这种我们也是不接受投诉的
3:问题3:有个别的客户,外形用了两层,机械层又用KEEPOUT层,从而导致板内非金属槽及非金属化安装孔漏了,这种也不接受投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D中存在版本不兼容的情况,在高版本中外形KEEPOUT层没有被禁,结果用低版本打开KEEPUT被禁掉了,也会导致漏曹及孔的情况,选项如图

网友:
我最近的一次板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已经修正了。AD19的KEEP层导致

网友A:
不是有生产稿核对吗?这个问题生产稿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生产稿核对吗?这个问题生产稿看不出来?

有很多不选择核对

网友B:
我有个疑问,我使用AD19的机械层1画外形和非金属化孔,keepout做某些区域的禁止布线用,这种情况是能正常判断出来的吗

网友:
出gerber ,翻船的几率很小。。。。。

我大约从事 这个行业12年。  出gerber 只翻船了一次。 只有一次!

网友:
>出gerber 只翻船了一次。 只有一次!
H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疑问,我使用AD19的机械层1画外形和非金属化孔,keepout做某些区域的禁止布线用,这种情况是能正常判 ...

本来你这没计为最标准的,但是也被不标准的玩坏了,玩的傻傻分不清,所以在发给我们前Keepout层最好不要保留

网友:
这个规定说了很多次了。规定本身定的很好,能够统一标准减少出错。机械层本来就是定义板子形状的,这样规定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疑问,我使用AD19的机械层1画外形和非金属化孔,keepout做某些区域的禁止布线用,这种情况是能正常判 ...

你画图的时候该怎么画就怎么画。出gerber的时候,不要勾keepout的复选框。

网友:
还是输出Gerber然后检查,才安全啊。

网友:
像这种圆孔,我一般直接放焊盘,孔径大于焊盘外形尺寸。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mechanical1层为外形层,keepoutlayer为电气禁布层。
一直这样操作。

网友:
我也是每次出Gerber自己先检查一遍然后再发工厂。

网友C:
有个建议,小助手下单,提供一个选项,是使用机械层1还是使用Keepout作为外形和开孔,然后根据这个来画预览图
我一直都是用机械层1做外形,keepout做布线限制用,但是小助手的预览总是用keepout,导致预览图有问题

网友:
赞同楼上,让用户在下单时就选择外形层

网友:
从来都是只用一层,简单明了,从没出过错,哈哈哈

网友:
直接明了地定义,外形在机械层,KeepoutLayer就是禁布层,不要管那种NC地将KeepoutLayer当外形的智障设计,这样就不会出错。有了规则还要反规则,不是一个正规企业的作风,不要迁就智障。

网友:
外形就应该用mech,禁止布线就应该用keepout。因为一些做错的SB,让对的人跟着改,这不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建议,小助手下单,提供一个选项,是使用机械层1还是使用Keepout作为外形和开孔,然后根据这个来画预览 ...

我也是总遇到这个问题,每次都很慌张。

网友: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故意的,大多数人都是用Keepout作为外形和开孔,而金属化过孔多是因为开槽或某些封装自己懒得画,用别人的,而别人正好用的层不同才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

网友:
一直用PADS出gerber打板,从来没翻车。

网友:
这些问题确实是设计人员自身的问题,怪不得嘉立创

网友:
玩的傻傻分不清楚!!!哎……

网友:
安装孔我都放PAD,内外径设置一致,并去掉金属化那个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疑问,我使用AD19的机械层1画外形和非金属化孔,keepout做某些区域的禁止布线用,这种情况是能正常判 ...

这样设计是很标准的,但是我上次四层板打样,结果JLC 把 KEEPOUT 当成板框层,导致非金属槽出了问题。但是仅仅是5 片样板,我就没纠结。
下次发 gerber 时一定要注意,像这种情况,不要发 KEEPOUT,直接删掉就行

网友D:
让标准设计人员迁就使用 KEEPOUT 作为板框的NC人士,这是不合理的。

网友:
  用户不付出点   代价   怎么会长记性

网友:
AD19的Keepout出不了gerber的

楼主:
刚又接了一个电话,外形用机械层设计,内槽用KEEPOUT层设计,让他看一下贴子,就说你们处理投诉牛逼,也是无语!

网友:
输出Gerber然后检查  才是王道 。 应该都是18,19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标准设计人员迁就使用 KEEPOUT 作为板框的NC人士,这是不合理的。

keepout层用了几十年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画的。这单子没法不迁就,可以出gerber,不出keepout 层就行

网友E:
keepout层作为外形很多书上都这样做,读书的时候就这样学习的,所以就保留了这种方式,并非很多自己乱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eepout层作为外形很多书上都这样做,读书的时候就这样学习的,所以就保留了这种方式,并非很多自己乱搞。 ...

嗯。keepout层作为外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了。
我相信没有哪个板厂敢不接受keepout作为外形。除非一家独大,或者真的是产能跟不上了。

网友G:
用价格来逼迫工程人员规范画图习惯,用机械层 做外形  5元,keepout作为外形 10元,gerber文件 5元或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价格来逼迫工程人员规范画图习惯,用机械层 做外形  5元,keepout作为外形 10元,gerber文件 5元或更低   ...

用机械层可以便宜,保证都改过来了,没人和钱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keepout层作为外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了。
我相信没有哪个板厂敢不接受keepout作为外形 ...

用机械层可以便宜,保证都改过来了,没人和钱过不去,用keepout 价格贵(相当于审核人员手工调整的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又接了一个电话,外形用机械层设计,内槽用KEEPOUT层设计,让他看一下贴子,就说你们处理投诉牛逼,也是 ...

那是你们软件设计没加入强制勾选选项,机械层之能二选一,这个既方便了使用者,也引导了规范,还可以避免被投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价格来逼迫工程人员规范画图习惯,用机械层 做外形  5元,keepout作为外形 10元,gerber文件 5元或更低   ...

对,这个好,现在不是有5元特价吗,只要Gerber内有keepout就不享受5元特价,源文件的话,只要用了keepout就不享受这个特价,就像小助手一样,用票子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