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IC12F508呼吸灯的例程

楼主(2019-07-08):
最近学习PIC单片机,手上有块PIC12F508,想用这个做一个呼吸灯,不知道怎么下手?

原理是什么呢?现在就会控制I/O口输入输出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自行搜索呼吸灯原理吧

网友B:
为何要呼吸?跑马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呼吸?跑马不行吗?

就一个LE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搜索呼吸灯原理吧

能用TIM0来输出PWM,怎么让他连续变化占空比呢?

网友C:
最近这种纯金新手贴怎么这么多,建议先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这种纯金新手贴怎么这么多,建议先搜索~

就是因为没有搜索到,才求助的啊

网友D:
延时改变占空比输出大小就可以有明暗变化.原理就是这样!
要做的好看,估计需要多学学了.

网友:
12F508没有PMW,只能使用软件的方法实现脉宽调节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TIM0来输出PWM,怎么让他连续变化占空比呢?

弄多一个定时器去改变占空比

网友E:
呼吸灯

uint16_t  ACC;
uint_8 i;
for(;;){

i += 1;
for(j=0;j<100;J++){
ACC = ACC + i;
if(ACC & 0x8000){
LED_ON();
}else{
LED_OFF();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改变占空比输出大小就可以有明暗变化.原理就是这样!
要做的好看,估计需要多学学了.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呼吸灯

uint16_t  ACC;

谢谢提供代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