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盘升级安卓系统

楼主(2019-07-08):
现在自己定制了一款安卓系统,写一个App,检测U盘文件update.zip,然后执行U盘升级。

通过adb可以执行升级(echo “--update_package=/cache/update.zip” > /cache/recovery/command
reboot recovery)

但是用U盘后,没办法使用adb工具,也没办法用root用户登陆。不知道哪位可以提供一点建议?

网友A:
写一个script,用的时候,资源管理器里面找到这个script,触屏点一下,执行上述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script,用的时候,资源管理器里面找到这个script,触屏点一下,执行上述命令? ...

点一下就能运行?他又不是界面的icon。估计是不行。难道OTA升级必须得是ADB或者WIFI吗?

网友:
能用twrp吗

网友:
改系统源码,去掉root限制

楼主:
放弃这种方式了,改用abd连线方式更新和无线wifi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