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erber能导座标出来吗?

楼主(2019-07-08):
有个板子用pads画的,,嘉立创说不好拼板,但是pads不能旋转45度,,于是用cam350旋转了45度给嘉立创拼板,,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座标了,pads导出来的是旋转45度之前的,stm工厂说用不了?

网友A:
SMT厂不行,你直接导单板坐标就可以了

一般都是需要SMT工程师自己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厂不行,你直接导单板坐标就可以了

一般都是需要SMT工程师自己调的

单板座标是没旋转45度的,SMT工厂说搞不了,可能是不想麻烦。

网友:
可以导坐标的,比较麻烦而已。

网友:
Gerber是没有元器件这个概念的,压根导不出元器件的坐标。    那些能导出坐标的高手使用的原理都是测绘,就是抄板。

网友B:
单片标贴上来,   我帮你转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标贴上来,   我帮你转45度.

好的,谢谢,这附件里面有pcb原文件,和转了45度的gerber

pcb gerber.rar

网友:
Gerber已经把元件打散了,只有一个个的管脚参数,如光圈、长度等这类信息

可以从PCB文件导出坐标文件,这是个纯文本文件,然后手工修改

网友C:
gerber在GC-PowerStation里面编辑可以导出元件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rber在GC-PowerStation里面编辑可以导出元件坐标

这个麻不麻烦,,这个软件不会用,能否下载附件帮导一下座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时针转了45度.收附件.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麻不麻烦,,这个软件不会用,能否下载附件帮导一下座标?

GC-PowerStation 导出的坐标

PCB gerber.zip

楼主:
引用 网友C:
GC-PowerStation 导出的坐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