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发热问题

楼主(2019-07-09):
电路如上图所示
(1)、电路用途:
ACS1为电流传感器芯片ACS712,,检测流过U2——U6电路的电流,输出相应电压与S_DAC(来自STM32的DAC输出)电压比较,比较结果为S_CHARGE,控制U2——U6电路的通断,并实现U2——U6电路的电流控制。
(2)、问题:
测试时U6输出接了一个100W 10R的水泥电阻,S_DAC=2.08V,电路导通,电流在1.0A~1.3A之间,有时可以稳定在1.13A左右.
主要问题还是Q4\Q5管子发热问题,
测试了10次以上,每次维持在30s的导通时间,管子没有损坏。
用小风扇对着管子吹,维持导通时间2分钟,管子也没有损坏。
两种情况下只是管子Q4\Q5发热很严重,担心正常使用时会出问题,想问一下对于MOS管发热问题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查找原因并解决。

用示波器测了G\D\S的波形,如下所示
G:

D:

S:

网友:
G驱动波形不对,导致MOS开关损耗大

网友:
发热就是驱动不足  你测一下Vgs 单测某极对地不好看

网友A:
电路其实应该是一个恒流源,便进入了振荡模式,你以为是一个开关电源?
其实由于LM358低速运放+MOS管组成反馈回路,是非常不稳的,极易振荡。
工作在线性模式的恒流源,会消耗大量功率为热量;工作在振荡模式的功率电路,也会消耗很大的功率,因为其实它还是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
ls正解, 这个电路的初衷是不振荡, lm358也不是比较器模式,是妥妥的负反馈模式.
开关模式的恒流源更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其实应该是一个恒流源,便进入了振荡模式,你以为是一个开关电源?
其实由于LM358低速运放+MOS管组成反 ...

我不是很理解您说的,我补充一下:电路的S_DAC的值是会根据用电功率进行调整,在软件中做一个闭环,保证整个电路功率限制80W,所以LM358+MOS管组成反馈回路。
所以这个电路是不可避免地会存在MOS管发热严重的问题吗?有没有修改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