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矩阵按键状态机程序

楼主(2019-07-09):
现有个产品需要矩阵按键状态机程序,写了几天,还是有问题,哪位大神给分享一个历程

网友A:
目前支持抬起识别。可以修改支持短按按下识别,短按抬起识别,长按按下识别,长按抬起识别。
void MatrixKeyScan(unsigned char ucKeyValue[4][4])
{
        static unsigned char ucKeyState[4][4] = {KEY_STATE_0, KEY_STATE_0, KEY_STATE_0, KEY_STATE_0};
        static unsigned char ucKeyTime[4][4] = {0, 0, 0, 0};
        unsigned char ucKeyPress[4], i = 0, j = 0;

          for(j = 0; j < 4; j++)
          {
                LineOutCtrl(j, SET);
                  for(i = 0; i < 4; i++)
                  {
                        ColumnScan(i, ucKeyPress);
                        //printf("\r\n %d %d %d", j, i, ucKeyPress[i]);

                        switch (ucKeyState[j][i])
                        {
                                case KEY_STATE_0:
                                if (!ucKeyPress[i])
                                {
                                        ucKeyState[j][i] = KEY_STATE_1;
                                }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 (!ucKeyPress[i])
                                {
                                        ucKeyTime[j][i] = 0;
                                        ucKeyState[j][i] = KEY_STATE_2;
                                }
                                else
                                {
                                        ucKeyState[j][i] = KEY_STATE_0;
                                }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ucKeyPress[i])
                                {
                                        ucKeyState[j][i] = KEY_STATE_0;
                                }
                                else
                                {
                                        ucKeyTime[j][i]++;
                                        if(ucKeyTime[j][i] == 1)
                                        {
                                                ucKeyState[j][i] = KEY_STATE_3;
                                        }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if (ucKeyPress[i])
                                {
                                        ucKeyValue[j][i] = (i + j * 4 + 1);
                                        ucKeyState[j][i] = KEY_STATE_0;
                                }
                                else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LineOutCtrl(j, RESET);
          }
}

void ColumnScan(U8 Index, U8 *KeyPress)
{
        switch(Index)
        {
                case 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IN1_PORT, KEYIN1_PIN) == RESET)
                        KeyPress[Index] = 0;//按下
                        else
                        KeyPress[Index] = 1;//抬起
                break;
                case 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IN2_PORT, KEYIN2_PIN) == RESET)
                        KeyPress[Index] = 0;
                        else
                        KeyPress[Index] = 1;
                break;
                case 2: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IN3_PORT, KEYIN3_PIN) == RESET)
                        KeyPress[Index] = 0;
                        else
                        KeyPress[Index] = 1;
                break;
                case 3: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IN4_PORT, KEYIN4_PIN) == RESET)
                        KeyPress[Index] = 0;
                        else
                        KeyPress[Index]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printf("\r\n %d %d", Index, KeyPress[Index]);
}

void LineOutCtrl(U8 Index, U8 en)
{
        switch(Index)
        {
                case 0:
                        if(!en)
                        GPIO_SetBits(KEYOUT1_PORT, KEYOUT1_PIN);
                        else
                        GPIO_ResetBits(KEYOUT1_PORT, KEYOUT1_PIN);
                break;
                case 1:
                        if(!en)
                        GPIO_SetBits(KEYOUT2_PORT, KEYOUT2_PIN);
                        else
                        GPIO_ResetBits(KEYOUT2_PORT, KEYOUT2_PIN);
                break;
                case 2:
                        if(!en)
                        GPIO_SetBits(KEYOUT3_PORT, KEYOUT3_PIN);
                        else
                        GPIO_ResetBits(KEYOUT3_PORT, KEYOUT3_PIN);
                break;
                case 3:
                        if(!en)
                        GPIO_SetBits(KEYOUT4_PORT, KEYOUT4_PIN);
                        else
                        GPIO_ResetBits(KEYOUT4_PORT, KEYOUT4_PIN);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fine KEYOUT1_PORT                        GPIOA
#define KEYOUT1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OUT2_PORT                        GPIOA
#define KEYOUT2_PIN                                GPIO_Pin_1
#define KEYOUT3_PORT                        GPIOA
#define KEYOUT3_PIN                                GPIO_Pin_2
#define KEYOUT4_PORT                        GPIOA
#define KEYOUT4_PIN                                GPIO_Pin_3

#define KEYIN1_PORT                                GPIOA
#define KEYIN1_PIN                                GPIO_Pin_4
#define KEYIN2_PORT                                GPIOA
#define KEYIN2_PIN                                GPIO_Pin_5
#define KEYIN3_PORT                                GPIOA
#define KEYIN3_PIN                                GPIO_Pin_6
#define KEYIN4_PORT                                GPIOA
#define KEYIN4_PIN                                GPIO_Pin_7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define KEY_STATE_4 4

#define N_KEY       0xFE

void Task_10ms(void)
{
        static U8 ucCount = 0;
        U8 ucKeyValue[4][4] = {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N_KEY}
        }, i = 0, j = 0;

        MatrixKeyScan(ucKeyValue);
        for(j = 0; j < 4; j++)
        {
                for(i = 0; i < 4; i++)
                {
                        if(ucKeyValue[j][i] != N_KEY)
                        {
                                printf("\r\n ucKeyValue 测试计数:%d %d",ucCount++, ucKeyValue[j][i]);
                        }
                }
        }
}

网友:
坛子里很多类似的状态机,自己搜一下,取长补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支持抬起识别。可以修改支持短按按下识别,短按抬起识别,长按按下识别,长按抬起识别。

有乱码

网友:
按照安福莱的单个按键驱动改一下按键的的扫描函数就好,支持短按,长按,连发,弹起。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这个程序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6%8C%89%E9%94%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