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EMC辐射过不了

楼主(2019-07-09):
采用DC12V有刷电机,在做EMC是辐射过不了,如果关掉电机辐射都是Ok的,可以确定是直流电机电火花造成的,在电机两端加入Y电容103和102,有一点点改善,如图: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建议?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机线上串联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上串联电感

多大的电感,有具体的电感要求吗?现在采用双绞线绕磁环也不起作用,电机工作的时候只有400mA以内的电流,这是我电机控制电路,如图:

网友:
电机输出线上套磁环~~  12v电源线进去一样要套!

网友:
有刷电机的EMC很难整过,有整改通过的项目吗?
传授一些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C6直接并在电机上会好一点,不能并在板子上

网友:
串电感,并电容,电机外壳接地。

网友B:
M7换成FR104应该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M7换成FR104应该好些

会不会换成肖特基二极管更好,因为有刷电机相当于非常快速的开关线圈

由于直流有刷电机的模型局限性,任何在电机外部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网友:
按照有刷电机的模型,我怎么感觉电机外部的任何措施都无法奏效啊,必须在电刷和电枢间改造才行啊

网友C:
C6并在电机端子上,外壳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6并在电机端子上,外壳接负极。

做了简易滤波器也不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6并在电机端子上,外壳接负极。

请教下,外壳接负极和接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外壳接负极和接地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接地=接大地,接负极不等于接大地。有的设备会要求负极和大地做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简易滤波器也不起作用

用T9*5*3磁环做共模电感串在线路上,感量220uH(具体要调整)。单线绕和双线并绕各做一个测试。加上以上措施。

网友:
电机外壳与正极与地各并104电容

网友:
超的频带是几百M的,找个曲线合适的磁珠串联,传导应该有效果,辐射有点难。

网友E:
电机端解决EMC,三点式接电容点效的。
电机的两个接线端上并个100nF左右的瓷片,两个接线端再对电机壳对称接几十pF到几十nF不等的电容,配一下。注意耐压。

PWM频率也可以调一下试。

网友F:
这个我有直流电机过EMC的经验,

首先

TM的直流电机就不应该过EMC!就好比你拿个电火花发生器,说让这个电火花过EMC,让高温熔断器耐高温,让天线过电磁辐射,这TM都是乱搞。直流电机天然就是会产生火花,这是必然的!原理决定的!

不过市面上也有带直流电机的设备过EMC的,唯一的方法是:把直流电机,电源,驱动控制设备,全金属包围!全金属包围!相当于做防爆处理!只有这样,整体过EMC

网友:
楼上绝对是大招,包起来,或者把发射最大的源包起来

网友:
直流电机转起来很厉害的,连收音机都完全被干扰,无法正常收听

网友:
汽车上的大功率电机同样都是要过的,无非是串电感加电容。

网友:
两根导线磁环绕几圈,至于用高频磁环(开关电源用)还是低频磁环(扼流圈)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端解决EMC,三点式接电容点效的。
电机的两个接线端上并个100nF左右的瓷片,两个接线端再对电机壳对称 ...

这个方法测试了,还是NG的

网友G:
我之前做过两次直流有刷电机的RE摸底。 24V,150W电机。电池组供电。
第一次:超标很多,和楼主的图差不多。 其中应该混了很多其他超标因素,比如DCDC之类。
第二次:CLASS A符合,CLASS B超标一点。只通电不动电机就没超标,一动电机就超标在40M--60MHZ。

说几条浅薄感想, 权当抛砖引玉。
1、可以用频谱仪+近场探头摸摸底,看看是否电机本身有问题,是否换掉供应商;
2、看看电路其他模块是否有优化的可能,比如电流回路。

另外,我也准备试试全金属包接电机线和电机本体。因为上级希望过CLASS B。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有直流电机过EMC的经验,

首先

直流电机过EMC的辐射确太闹心了,试了N多的方法都不能过,其他家的电机按照Y电容、电感和肖基特二极管等方法都是可以解决。就这家韩国的电机不行,与厂家沟通都不理我们,太郁闷,决定换掉他了,不玩了。

结贴了,谢谢大家的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做过两次直流有刷电机的RE摸底。 24V,150W电机。电池组供电。
第一次:超标很多,和楼主的图差不多 ...

我也想试外面加铁壳子,老板不让。。。

网友:
16楼的建议可以试试,就是电机的正极和负极分别跟电机外壳接104电容,以前做过差不都的项目,也是这样改了测试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有直流电机过EMC的经验,

首先

小时候就有印象,玩电机,整个电视屏幕都是雪花,,,,,

网友(2019-08-23):
这种104电容要多少V的?

网友:
见过医疗仪器用直流电机的,只是不知道是怎么过的EMC。

网友:
BLDC能过EMC不?

网友:
直流电机的EMC首先是跟电机的碳刷有非常大的关系, 曾经试过用PWM控制12V的直流电机, 如果是比较差的电机,或者是旧的电机,那些干扰大得电路都不正常了, 用好的电机就什么事都没有。
那么我有个疑问,机器是新的状态下通过了EMC,但随着碳刷的磨损后通不过EMC这种情况怎么算。

网友H:
驱动电机的信号加共模电感,PLT10H系列的可以试试

网友:
为什么图片我都看不到,让测试机构读点试一下,有时候读点很低可以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有直流电机过EMC的经验,

首先

一针见血

网友:
楼主你这是辐射超了啊,并电容串电感紧挨着电机可能有一点效果,但作用不会很大。
只能全金属外壳包裹接地了,另外供电线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网友I(2020-06-19):
我们用过220V直流有刷机, 那个辐射很严重,后面通过调整碳刷有很大改善,个人感觉这个碳刷改善比加电容,电感有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们用过220V直流有刷机, 那个辐射很严重,后面通过调整碳刷有很大改善,个人感觉这个碳刷改善比加电容, ...

请教如何调整碳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如何调整碳刷?

马达厂有一种叫“含油碳刷”,你问他们就知道了。。。。

网友J(2020-08-19):
引用 网友H:
驱动电机的信号加共模电感,PLT10H系列的可以试试

这个正解,我7.2V驱动的直流有刷电机,是串联加共模电感(102Ω)通过RE测试 class B。

网友(2023-06-10):
直流有刷电机可以整改到等级5。

网友:
电机上装100nF瓷片电容,电机两端串入磁珠;
感觉RE波形应该像是PCB上还有辐射源,可以查一下DC-DC;
再就是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正解,我7.2V驱动的直流有刷电机,是串联加共模电感(102Ω)通过RE测试 class B。 ...

能否把使用的共摸的型号发一下,连接图是否可以示范一下

网友(2023-10-11):
电机内部加电容,电机供应商能处理。

网友(2023-12-08):
应该是跟电刷有关系,这种场合要使用贵金属电刷,而不是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