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人员定位有成熟的方案吗?

楼主(2019-07-09):
有个想法是这样的,人身上佩戴一个很小的装置,想知道这个人在具体哪个房间即可,不需要高精度的位置,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案么?

网友:
最近在找定位的技术。室内定位_UWB高精度定位_成都恒高科技有限公司,方案看着可以,没有采购。北京华星智控人员定位方案。仅供参考。

网友:
UWB, BLE都可以的

网友:
看人的容量了,要简单便宜就蓝牙,穿透墙后测距偏差大,这样判定

网友:
UWB不错 我们用在室内机器人的定位上

网友:
UWB应该可以实现,就是不知道现在的价格如何了。
以前调研时了解到的UWB厂家有:清研讯科,成都精位,郑州联睿。都是只是了解过方案,没有实际用过产品。仅供参考。

网友:
允许身上带东西,那直接拿手机啊,打电话,发信息,想怎么玩都可以

网友:
我们用蓝牙做的室内定位

楼主:
不需要精确测距,看来蓝牙是可行的方案了。

网友:
不需要精确的定义是什么,蓝牙的精度我是没信心用

网友:
蓝牙就可以阿,把功率限定一下就很容易实现阿

网友:
uwb 很贵的模块  一百块钱 一个模块  芯片也很贵  印象中

网友A:
蓝牙 很快出BLE5.2的双天线,定位进度CM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 很快出BLE5.2的双天线,定位进度CM级

这个消息劲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 很快出BLE5.2的双天线,定位进度CM级

科普一下吧。

网友:
比较多的是,蓝牙,uwb,惯性导航,适用不同的场合

网友:
前公司就是做这种房间定位的,用的RFID,应用在智慧监狱

网友:
BLE5.1,分米级

网友B(2019-10-30):
我们做过隧道内的人员定位和安全预警提示胸卡
自带电池,可以USB接口或者无线充电(卡的外壳里面有个充电线圈),平时放到充电器上就自己充电了
用的UWB,号称10厘米定位精度
如果发现进入危险区的时候会发出不同级别的报警,LED闪烁,报警音乐,振动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隧道内的人员定位和安全预警提示胸卡
自带电池,可以USB接口或者无线充电(卡的外壳里面有个充电线 ...

成本是否很高?

客户什么态度?

网友C:
深圳市引力波联科技有限公司,成熟UWB欢迎你来咨询洽谈,联系技术负责人,张小博,微信号:zhangxiaobo0034,电话18603010034

网友:
小心封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深圳市引力波联科技有限公司,成熟UWB欢迎你来咨询洽谈,联系技术负责人,张小博,微信号:zhangxiaobo0034 ...

小心封号

网友:
帮朋友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