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OE PD端的问题求助(AS1138)

楼主(2019-07-09):
由于空间限制,需要设计一个PD受电端,只能使用非隔离方式的设计,选用芯片AS1138,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通过D5左侧的端点输入48V,最右侧的VCC_POE网络可以输出稳定的12V
但是通过标准的POE交换机或者路由器连接到该PD受电端上,仿佛一直PSE端一直在检测PD端,导致PD输入端无法得到稳定的电压,因而VCC_POE也无法稳定。如果有人调试过这个芯片,麻烦指点一二。

楼主:
文档如下

楼主:
搞定了。C1、C12电容的问题

网友(2019-10-22):
2脚是出电吧

网友:
这颗芯片大概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