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UC972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9-07-09):
关于NUC972的启动问题。最近想用NUC972做东西,但是需要2个SPI。若一个用于SPI启动会少个口。用NAND占用管脚太多。想问问用emmc确实能启动么?有时候手册跟实际还不那么一样。记得emmc是可以代替tf的,不知道这里能否用tf代替emmc做启动?多谢。

网友A:
仔细看新塘972资料,新塘的资料非常清晰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新塘972资料,新塘的资料非常清晰完整。

不知道就别出来抖机灵,要看资料还用麻烦您大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就别出来抖机灵,要看资料还用麻烦您大驾么。

请假问题有点礼貌好不好。二楼说的很明确了,官方资料明确说明支持,不过没说明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就别出来抖机灵,要看资料还用麻烦您大驾么。

呵呵,你说的对。

楼主:
多谢两位,我这就通宵看资料去。

网友:
楼主有点彪啊,这种问题肯定自己先看资料,如果资料中写了,可以在论坛发帖说自己看过了资料说可以,但问问大家有没有实际用过的,求证一下。这不就很完美嘛。

网友:
台系的芯片各种坑,楼主也是谨慎起见。

网友:
看soc的说明,是支持NAND Flash/ SPI Flash/ eMMC/ USB启动的。

网友:
楼主,二楼的可是大神,用972很厉害的。

网友:
官方资料好像没有推荐连接原理图。

网友:
我就来看热闹的,靠边站了

楼主:
eMMC我知道是可以的,问题是TF启动NUC972有人试过没。手册上没说(起码我没看到,看过资料的大神谁给讲讲),不过很多时候TF和eMMC好像可以互换。已经问了新唐,不知道这几天会不会有人答复,http://forum.nuvoton.com/viewtop ... bfcc652b86868178cc9

楼主:
多谢 不过这几款eMMC某宝上都不好找零售,THGBMDG5D1LBAIL这款eMMC是不是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不过这几款eMMC某宝上都不好找零售,THGBMDG5D1LBAIL这款eMMC是不是应该也可以? ...

这个就不知道了,你得问新塘的支持。我发的图是从新塘提供的文档 NUC970_Storage Support_List 中截下来的,里面就列了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