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一个SPI连接24个SPI从机,实现一主24从,是否可行。

楼主(2019-07-09):
片选用24个IO,MOSI,MISO,CLK信号是否需要加驱动IC,第一次这样用,心里没底。

网友:
没有被片选上的从机,那4根引脚应该是高阻态吧?

网友:
这24个从机是不是在同一个板子上? 距离远不远 ?    有条件的话还是加上驱动ic

楼主:
在同一个板子上

网友:
要加驱动,标准门扇出系数不够的。

网友:
我去,这么狠,我感觉可能要跪,我以前有一次SPI中间线长了点,有50cm左右,总是不稳定,搞了好久才搞好

网友:
输出好加驱动,放片245就好了;

输入缓冲就麻烦了, 难道每路加片 HC06  开漏输出的?

网友:
这也太折腾了。。。用模拟开关之类吧,或者用CPLD搭一个?

对了有个CH446X,5*24的开关阵列,也许适合你。http://www.wch.cn/products/CH446.html

网友:
根据手册参数,看看SpI输出驱动能力,而且应该能算出来24个并联的阻抗

网友:
可行的,试过接80个从机

网友A:
我感觉要加驱动芯片了,我最多板内带过5个从机,记得当时没啥特殊处理。

网友:
需要加SPI驱动芯片,我们做过8路的,要加。另外建议每个从机加个SPI隔离芯片,防止某个从机死机一直拉着SPI线,导致整个系统没法通讯。
片选不一定要24要IO,也可以用个多路的译码器一类的。

网友B:
MOSI,SCLK加245,misO加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I,SCLK加245,misO加125.

这个可以

网友:
一定要确认从机在片选未选中时SCK和MISO线是否是高阻态。有的IC是低电平,会霸占总线,以前中过招,后来加了74xx245才搞定。

网友:
驱动能力没问题,主要是输入电容的影响,如果速度不高的话也没问题

网友:
未片选输入高阻(典型的>100K),逻辑上驱动力够,这么多从机走线距离应该偏长,远端带匹配电阻降低反射。
改进的方式是,多路SPI分散从机数,如3路或2路,就稳妥多了。

网友:
片选不用24个IO,反正不能同时用两个,5个IO输出到译码器就行了

网友:
我用5v的avr带过32个SPI从机,只要MISO能有高阻就行。因为是avr,所以没刻意去加驱动器,stm32建议加上

网友:
加驱动没啥问题 。

网友C:
一片 cpld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片 cpld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是的,速度能快很多

网友D:
很怀疑楼主在干什么

网友:
加上驱动芯片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怀疑楼主在干什么

因为公司做BMS,我想做一个模拟24串锂电池的电源,每一串电压0-5v单独可调,用单片机控制24个SPI接口的DA,再用运放做一些调理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公司做BMS,我想做一个模拟24串锂电池的电源,每一串电压0-5v单独可调,用单片机控制24个SPI接口的DA, ...

模拟电池,电源需要串联起来吧,为什么不用STM32的CAN与DA解决。
STM32的DA输出加一个功放,CAN通讯用光耦隔离,电源用DCDC隔离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电池,电源需要串联起来吧,为什么不用STM32的CAN与DA解决。
STM32的DA输出加一个功放,CAN通讯用光 ...

是的,上述方案我提出后,通过这两天论证,发现一个问题:因为需要串联,这就要求当前模拟电源的GND是上一块的VCC,而且要和MCU隔离,电路比较复杂,放弃这个方案。正在考虑1+24个MCU通过CAN通讯,因为不量产,成本也就没太多要求。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要加驱动芯片了,我最多板内带过5个从机,记得当时没啥特殊处理。

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
CAN方案最合适

网友:
485+modbus也可以考虑。

网友:
模拟锂电池电芯电压,需要每串DA串起来,电流怎么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