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一个PMOS进行外设3.3V电源的通断?不知可行?

楼主(2019-07-09):
单片机控制一个PMOS进行外设3.3V电源的通断?不知可行?  无线外设电源峰值电流最大200MA  不知道这MOS压降是否很高?

楼主:
普通的PMOS压降在3.3V下  可以小于0.1V吗?

网友:
直接一片TPS2051BDBVR就行了

网友:
PMOS压降很小,可以看看PMOS导通电阻,不同管子有些不同,200mA就是毛毛雨。IRLML6401很常用的型号,可以看看。

网友A:
既然是无线外设,不妨试试带使能引脚的 LDO。200mA电流,不算大。

网友:
可以,但是要选一个Vth小一点,导通电阻小一点的

网友:
电流才这么点 肯定没有问题的,记得把图晒出来看看。

网友B(2021-06-11):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无线外设,不妨试试带使能引脚的 LDO。200mA电流,不算大。

带使能引脚的LDO?请问是拿单片机IO驱动使能端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使能引脚的LDO?请问是拿单片机IO驱动使能端口吗?

是的,一般 SOT23-5 封装的 LDO 都会有个使能引脚,高电平为正常输出,低电平为关断

网友C:
TPS2051 1.5元, 集成大电流保护,不错的样子。

网友B(2021-07-15):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 SOT23-5 封装的 LDO 都会有个使能引脚,高电平为正常输出,低电平为关断 ...

我这边LDO使能引脚控制不了TF卡模块电源的通断,准确说程序会出错,其他模块则可以。还是改用PMOS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LDO使能引脚控制不了TF卡模块电源的通断,准确说程序会出错,其他模块则可以。还是改用PMOS试试 ...

一是断了之后,再上电,需要重新初始化 TF 卡,
二是断了之后,TF 还有微弱电流通过,保持着它的状态机运行,那电流就有可能是从 IO 那里过来的了,因此断了电之后,修改 IO 为输入,等一等,再初始化
基于硬件的原因大概就是这些了,就是实际上没有彻底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断了之后,再上电,需要重新初始化 TF 卡,
二是断了之后,TF 还有微弱电流通过,保持着它的状态机运 ...

忘了详细说了,是使能端高电平的情况下程序出错的,话说为什么不用模拟开关

网友(2021-08-24):
有专用的过流保护开关芯片,就是usb过流保护芯片,带开关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S2051 1.5元, 集成大电流保护,不错的样子。

没这么便宜啊,我查到的是 3.5 !

网友D:
上个现成的负载开关ic呗, 比如SY6280? 应该不到1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个现成的负载开关ic呗, 比如SY6280? 应该不到1元

有没有工作电压高一点(12V)的负载开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工作电压高一点(12V)的负载开关呢?

到**搜吧, 不能多说了, 会被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