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压缩卷时中断造成不能打开D盘。

楼主(2019-07-09):
win7旗舰版系统 固态硬盘,由于C盘无空间,想D盘压缩卷20G,然后转给C盘,但是在压缩过程中造成中断,现在D盘在我的电脑看到是减少20G后容量,在磁盘管理中看到是没减少的容量。
现在现象:
直接在我的电脑里打开D盘打不开。
磁盘修复也不行,提示:需要先卸载该卷,chkdsk或许可以运行。该卷的所有打开句柄将会无效。
有知道这么处理的吗?

网友A:
这时候,你有没有想抽自己一巴掌的感觉?呵呵

网友:
PE下看看吧,我都是在PE下调整磁盘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你有没有想抽自己一巴掌的感觉?呵呵

哎!哎!哎!我项目资料都在这个盘,比双十一还想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拷贝出来,d格式化试试

现在都不能打开目录,我PE下试试

网友:
现在固态这么便宜,换个更大的固态才是正道

网友C:
文件还在,别格式化,用FinalData轻松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还在,别格式化,用FinalData轻松提取

嗯,肯定不格式化,哪怕先拆出硬盘也要把数据备份出来。备份出来数据,硬盘就是坏了也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