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电机转速一直震荡。

楼主(2019-07-09):
1、PID主控程序、参数,是整机厂用之前另外厂家的直流变频电机调试好的参数,参数未知,已经量产不改了。
2、VSP电压控制转速。
3、VSP电压阶跃信号,我们电机驱动板有100ms滞后到达目标转速。
4、现象是VSP一直不断调节转速,形成震荡。
5、论坛一般都是正向去调PID参数,现在需要调节被控制的参数去适应未知的PID。

网友A:
既然震荡了说明他积分太大, 或者比例太大了.
降低电机功率试试(减小控制时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震荡了说明他积分太大, 或者比例太大了.
降低电机功率试试(减小控制时滞) ...

你这样不行的啊。

网友B:
   接个仿真器,把电机转速设一个临时数组,把启动数据抓取下来看看波形,然后修改下参数把波形调到理想状态。

网友C:
这个还是要深入理解pid 后,采用正确的手法去调节。如果你能把串口输出的转速和转速计显示的转速完全一样,做定速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仿真器,把电机转速设一个临时数组,把启动数据抓取下来看看波形,然后修改下参数把波形调到理想状 ...

调什么参数?PID参数固定不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要深入理解pid 后,采用正确的手法去调节。如果你能把串口输出的转速和转速计显示的转速完全一样, ...

主控板是电压调节,并且是黑盒子。如果是串口设置转速,那么直接电机驱动板闭环运行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改电机驱动板,延迟时间太长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PID参数内部是怎么处理的?为了适应不同载波频率我一般都是在程序内部都要放大很多倍,然后再进行处理,不同的应用环境或者不同的载频直接修改放大的系数就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电机驱动板,延迟时间太长了!

电机驱动板改成电压环延时会变小不会产生震荡,但是电压环的波形比电流换差很多,客户不认可啊

楼主:
PID反馈控制是基于反馈偏差进行控制,在控制上会产生时间滞后,如果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是无所谓的。我看网上说前馈可以提高响应性。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E:
围绕目标值等幅震荡的话应该加大积分
VSP加电容,让波形变化减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绕目标值等幅震荡的话应该加大积分
VSP加电容,让波形变化减小试试看

加大电容只是震荡的慢点。没办法稳态 的

网友F:
看到VSP,是否是这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VSP,是否是这种电机?

是的啊。

网友F(2019-09-09):
今天上午试了下转速,电机用FG信号反馈转速,100ms做一次PID运算,400转换成频率也就是80Hz,这种电机还是比较好调的。
从振荡到平稳也就几分钟可以搞定。

只是有点奇怪,设定到80Hz,但基本大部分稳定在81hz频率上,看来对PID还是有点不太熟悉,不过是用在风机上,吹风用的,所是应用起来没什么影响。

网友G:
系统内如果有大的时滞,PID调节就较难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内如果有大的时滞,PID调节就较难整定。

谢谢。非常感激你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上午试了下转速,电机用FG信号反馈转速,100ms做一次PID运算,400转换成频率也就是80Hz,这种电机还是 ...

谢谢。非常感激你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