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35的焊盘我在做图的时候应该填多大的尺寸

楼主(2019-07-09):
因为是第一次用这种typec的接口,然后完全按照datasheet做的封装,结果在人工审核的时候全部被修改了,我当时问过为什么这样,客服回复我说需要0.15的补偿,所以把0.35的孔开成了0.5,并且把焊盘修成了下面的样子,因为我对这个工艺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想请问各位大佬我就想要一个0.35的焊盘,请问我在图上应该做多大的焊盘,焊盘的参数是不是0.35,这个所谓的0.15有没有依据为什么要这么大。在板子回来后我觉得好像没必要啊。。。。

网友A:
插件焊盘吗?插件焊盘至少要比孔单边大0.2才能保证强度吧

网友B:
板子回来你发现孔并没有0.5那么大,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孔内壁有铜,你想想如果钻孔0.35,沉铜以后有多少?工艺的说明,多看看嘉立创网站的说明,看过一次以后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回来你发现孔并没有0.5那么大,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孔内壁有铜,你想想如果钻孔0.35,沉铜以后有多少? ...

您能告诉我在哪看吗?我在网站PCB工艺参数没看到关于焊盘镀铜之后的相关说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焊盘吗?插件焊盘至少要比孔单边大0.2才能保证强度吧

您说的强度是固定在板子上的强度吗?如果是的话 这个元器件不是通过引脚来固定的,他有专门的固定引脚 如果不是的话 您说的强度是什么强度呀

网友A:
不完全是固定器件的强度,是金属化孔自身的强度,没有焊盘加强孔会变形。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我们一直要求这样做,你问问PCB厂家的技术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是固定器件的强度,是金属化孔自身的强度,没有焊盘加强孔会变形。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我们一直要求这 ...

谢谢您 原来有这么个说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