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STM32 USB已经可用?

楼主(2019-07-09):
使用cubemx生成USB CDC VCP的代码,PC端win10,插拔USB口设备管理器里面COM都能很好的识别到。如果调用CDC_Transmit_FS也可以发送数据到串口助手显示。这些都是OK的。
不OK的地方是:如果调用CDC_Transmit_FS发送频率稍快,比如500ms(其实一点儿也不快)或更短周期,插拔USB口后PC端就识别不到COM口了。那么问题是如何来判断USB已经就绪?在usbd_conf.c里面的HAL_PCD_ConnectCallback函数里面置位标志的简单方法也不行。

网友A:
USB对象结构体里有状态指示,正常配置后值为0x03.挂起后值为0x04。其意义可见其宏定义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对象结构体里有状态指示,正常配置后值为0x03.挂起后值为0x04。其意义可见其宏定义名称。 ...

你说的是PCD_HandleTypeDef *hpcd       hpcd->Stat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PCD_HandleTypeDef *hpcd       hpcd->State吗

/* USB Device Core handle declaration. */
USBD_HandleTypeDef hUsbDeviceHS;

我用的是HS,你可以打到这个结构体所定义的对像,里面会有State

楼主:
/* USB Device handle structure */
typedef struct _USBD_HandleTypeDef
{
  uint8_t                 id;
  uint32_t                dev_config;
  uint32_t                dev_default_config;
  uint32_t                dev_config_status;
  USBD_SpeedTypeDef       dev_speed;
  USBD_EndpointTypeDef    ep_in[15];
  USBD_EndpointTypeDef    ep_out[15];
  uint32_t                ep0_state;
  uint32_t                ep0_data_len;
  uint8_t                 dev_state;
  uint8_t                 dev_old_state;
  uint8_t                 dev_address;
  uint8_t                 dev_connection_status;
  uint8_t                 dev_test_mode;
  uint32_t                dev_remote_wakeup;

  USBD_SetupReqTypedef    request;
  USBD_DescriptorsTypeDef *pDesc;
  USBD_ClassTypeDef       *pClass;
  void                    *pClassData;
  void                    *pUserData;
  void                    *pData;
} USBD_HandleTypeDef;

网友A:
  uint8_t                 dev_s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8_t                 dev_state;

if(hUsbDeviceFS.dev_state == USBD_STATE_CONFIGURED)
{
        CDC_Transmit_FS(ch, sizeof(ch));
}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yes,you are so sma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对象结构体里有状态指示,正常配置后值为0x03.挂起后值为0x04。其意义可见其宏定义名称。 ...

如果判断到USB无法打开端口,是否可以直接重新初始化USB,使其能打开端口?我现在都是重新插拔一次USB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判断到USB无法打开端口,是否可以直接重新初始化USB,使其能打开端口?我现在都是重新插拔一次USB来 ...

作为从机设备,我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像U盘一样,我插上去枚举不成功,我也只能再插入一次。

我也遇到这类似问题,已经正常枚举了,然后线松了,USB就被挂起了(我看了状态是挂起),然后尝试去关闭,再重新初始化。还是不成功。

但还有一种想法我是没试过的,如果你用103系列,USB的PD+还是PD-需要上拉一个电阻,还需要 一个IO来控制告诉电脑是否有设备插入。因为我用F4系列,就没有这个电阻。

你有兴趣可以上网找一下资料,尝试一下在数据线上加个电阻控制一下,看能不能重新枚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you are so smart

这个方法试过并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并不行

你可以尝试在其他电脑系统上再试试,通常不能再次枚举,都是运行在某地方卡死了。

你可以贴一下代码,以便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在其他电脑系统上再试试,通常不能再次枚举,都是运行在某地方卡死了。

你可以贴一下代码,以 ...

代码直接使用cubemx(v5.2.1)生成,试过STM32F407G-DISC1和NUCLEO-H743ZI都是一样的结果,HAL库分别是STM32Cube_FW_F4_V1.24.1和STM32Cube_FW_H7_V1.4.0。
如果不调用CDC_Transmit_FS函数,插拔后PC是能够很好的识别到COM口的,而且插拔后通过PC端串口助手向MCU发送数据也是OK的。
不插拔USB口调用CDC_Transmit_FS函数,PC端也是能很好的接收到数据的。
唯独调用CDC_Transmit_FS后如果插拔USB口,PC端就识别不到COM口了,直接就是

网友C:
我是100毫秒间隔发数据,每包70字节,就会发现丢一半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100毫秒间隔发数据,每包70字节,就会发现丢一半数据

丢数据倒是没有,打成1ms的延时间隔也没有丢,就是死活不能在调用CDC_Transmit_FS的情况下热插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数据倒是没有,打成1ms的延时间隔也没有丢,就是死活不能在调用CDC_Transmit_FS的情况下热插拔 ...

我的是每2ms定时器中断一次,再加上系统时钟中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影响。

网友D:
热插拔,需要上位机软件支持的。
热插拔一次,USB设备要重新枚举一次,热插拔之前有效的句柄,热插拔之后就不有效了,需要关闭后重新再打开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插拔,需要上位机软件支持的。
热插拔一次,USB设备要重新枚举一次,热插拔之前有效的句柄,热插拔之后就 ...

如果没有调用CDC_Transmit_FS 热插拔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