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钢网最小厚度和最小开口宽度是多少?

楼主(2019-07-09):
想用嘉立创的钢网工艺做几个光栅,请问钢网最小厚度和最小开口宽度是多少?多谢
另外,如果只切一道线,切缝宽度是多少?

网友:
同问,再加个,如果是圆孔,最小是多少?(最小矩形或最小线的R角问题)

网友:
楼主您好,目前嘉立创钢网能做的最薄厚度是0.06MM。最小开口与厚度有关,最薄的厚度开口最小可以开到0.08MM(圆孔算直径)。切一道线的话最好宽度能在0.1MM以上。
如有疑问可电话咨询嘉立创相关业务同事或加 QQ800005884 咨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