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池自动切换和自动充电的方案~

楼主(2019-07-10):
目前有个项目,输入电源12V,需要电池后备(固体铅酸电池,12V7A左右,60分钟支持),整个电源系统是:12V输入,隔离降压到3.3V,同时输出5V(非隔离),输出12V(非隔离,电磁锁)
在不更改输入电压(12V开关电源,项目为了省钱不改电源)的情况下,既能让12V和电池无缝切换,也同时能对电池充电(电池充电管理自动进行),是否有合适的方案?
小弟刚玩硬件设计,不是太懂,故请教各位大神的建议;谢谢!

网友A:
直接13.8V浮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12V开关电源基本都能调到13.8V,如果能再高一点,加个二极管更好。

网友:
买个门禁电磁锁的电源,输出上加个12V转5V和3.3V的隔离DC-D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13.8V浮充电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
A,切换电路怎么搞?
B.充电电路怎么搞?
是否有成熟的方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A,切换电路怎么搞?
B.充电电路怎么搞?

两二极管尖对尖

网友:
直接上锂电(3x3.7v)当电容用,12v时有9成以上电量

网友:
之前   我做过类似应用。两个方案。
1、两个二极管,哪边有电,用哪边。 但缺点是:两边都在耗电,一直下降电压。
2、电池1给电池2充电,电池2始终是满电、浮充状态。  但缺点是:万一用电量大于充电量,则电池2会慢慢亏电,直到耗光。

网友:
4楼可能是最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