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外行的项目问题!无线遥控项目!

楼主(2019-07-10):
预计有个无线遥控的项目:
要求:遥控器单手柄单拇指操作,操作一个四个方向的带回中的拨杆,控制距离1KM内(视距),
电池操作;接收机输出信号(模拟或数字),控制两个电机的比例动作,
比如:向左压遥控器,比例控制左侧电机从零到全转速,向前推,两个电机都能从零到全转速;
遥控器向右推,比例控制右侧电机从零到全转速;
是否有成熟的方案或者成品?
电机功率先不考虑,电池一般在12V左右驱动,请大侠们给个方案?谢谢!

网友:
航模遥控套件

网友:
2楼正解,简单可靠

网友A:
https://github.com/leiyitan/A-Di ... e-Remote-Controller
不知对楼主的项目有参考价值没有

网友:
航模里面的地面空给车船用的都类似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leiyitan/A-Digital-Wireless-Voice-Remote-Controller
不知对楼主的项目有参考价值没 ...

兄弟,最近看到你开源好多自己的作品,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的,实在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最近看到你开源好多自己的作品,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的,实在佩服 ...

如果对你有帮助不要忘了帮星星一下啦,
这些都是平时自己做的,还有不少东西正在整理出来开源,
这些板子原理没多大创新,画板子也是重复造轮子,放出来希望对别人有用
因为有些可能涉及公司产权,慢慢剥开再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leiyitan/A-Digital-Wireless-Voice-Remote-Controller
不知对楼主的项目有参考价值没 ...

根本用不了那么复杂,就是个单手遥控手柄加被遥控对象的电机能差速,能停,能全速走就行了;

网友C:
无线遥控车吗,呵呵,不过1KM要上433, 915M,  2.4G很难做到这个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遥控车吗,呵呵,不过1KM要上433, 915M,  2.4G很难做到这个距离

2.4G能做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能做多远?

如果加AP,200m是极限了。一般的只能稳定在50-80M。空旷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leiyitan/A-Digital-Wireless-Voice-Remote-Controller
不知对楼主的项目有参考价值没 ...

你好,看了你的开源项目其中语音播报:MY1680-16S,请教下音频文件怎么下载到flash

网友:
记号,4楼的开源作品

网友:
这不就是遥控车?

网友:
LORA比较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看了你的开源项目其中语音播报:MY1680-16S,请教下音频文件怎么下载到flash ...

仔细看,USB D+,D-有个跳接点的,因为语音文件不需要反复拷贝,跳接一次插电脑出U盘拷进去就完事,两电阻去掉。不过我那个板子的两颗电阻的布局位置可能要修改一下才好。Git帮星星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