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家开水我家水表也转

楼主(2019-07-10):
下面是我拍的快手视频
楼层是4楼,从今年1月份供水到现在7月份,一共用水7方。住户里面这7个月水管总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从来没有用水。
一直没有收水费,现在开始收水费,7个月用水7方。昨天我去看水表,发现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看来是普遍问题,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水表计量会多计量。
原因如下
水表灵敏度很高,如果有人开关水龙头,会造成水压的波动,别人开水龙头会造成水压下降,你家的管路存水会回流,别人家关水 水压会上升,水又会往你家流,这样往返有水流经过你家水表,楼层高 管路长的来回流水现象会加大,正常情况水表正反流水,计量的和值是零,但是现在的水表里面有防反转功能,正反流水都是正转。
楼层低的,管路短的,水表可能就不跟转了。昨天我观察了一个二楼的水表,就不跟转,而三楼的就会跟转。
我曾经在水表电表厂工作,这些表一般订购都要精度等级低的,然后一般出厂都是误差范围内快。这些误差相比水表跟转问题都是小问题。试想一下,如果你家一月用水4方,然后水表多计量1方,4方水12元,多1方水8元,这个比例是很大的。

网友A:
是否可以装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装单向阀?

如果装单向阀,我认为得安装一个压差非常低的。压差高的,反向时有可能关闭不了。
目前我那个没住人的4楼,把水表旁边的阀门关了,暂时不会再增加水方了。但是我现在住的3楼,昨天测试一下,水表会跟转,估计1月也是会多计1方水。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有人偷楼主家水,原来还有这么细的分析。。

网友:
对,我一直以为是水表后级有气泡,加压泵转动时,气泡被压小,水表微转;加压泵停时,气泡弹开,但表不会退数。

网友:
表前加阀

网友:
加减压阀。。。。

网友:
确实存在,我住30楼,这个现象更明显

网友B:
楼主3楼是他的,4楼也是他的,可以打通做复式了

网友:
有防止反转的水表吗?我记得是反转时计量比正转时少一些,所以来回波动即使不用水也会多出来,现在2.0级精度的水表一般都是正误差,也就是用100L水,计量>=100L。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有个合作企业也遇到过,也是旁边使用造成水压波动,回流后造成误差计量,后来自来水公司装个单向阀解决,但是区别是企业水管很粗,适配的单向阀很容易找,住宅的话建议还是联系自来水公司来处理,这种问题应该归属他们负责的。

网友C:
真灵敏,上次有个电费占支出比,现在有没有水费版的?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刚解决一个,我妈家就是这种情况。花了几天学习分析情况,又花了半天时间解决。主要问题是水管走的天花板,有空气留在水管中。解决办法是在水管的末端装一个阀门,放一会水就好了。水会把水管中的空气带出来,
下面是问题分析。
1,单向阀不一定好使。因为回流的水很小,单向阀不能关闭。
2,水表空转 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水管中有空气。因为空气可以被压缩,水是不能压缩的。
3,楼主你仔细查找水路,水路走天花板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4,有没有电热水器,热水器中有空气,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方法是装单向阀或换热水器。
5,水表离主管道太近也可能出现空转。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3楼是他的,4楼也是他的,可以打通做复式了

两栋楼啊

网友:
我也严重怀疑我家有这种情况,三楼,我家水费一直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刚解决一个,我妈家就是这种情况。花了几天学习分析情况,又花了半天时间解决。主要问题是水管走 ...

那边的4楼不住人,所有的水管出头都是死堵堵死了,所以存气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打开一个死堵,开水放气,然后关闭楼上总阀门,然后再试验,依然跟着转动。我认为是PPR管壁有弹性引起的。只有关闭水表旁边的阀门,才不跟转。
我家这边住3楼,有换热器,冬天过去,我只是把热水口关闭,昨天发现这种情况,我把冷水口也关闭了,关闭后再也没有去测试。
我家另一个楼里,有一个车库,里面也有水表,但是那个水从来不用,许多年从来没交过水费,昨天又测试了一个二楼的住户,他的水表是零,没住人,水表旁的总阀门也没关,综合来看,是不是二楼以下或者车库这里的水,他不会跟跑水表。
另外,昨天还测量了另外两家的水表,由于水表是不按顺序安装的,所以不知道是几楼的,这两块水表都存在跟钻的现象。
另外,我家的水表在别人家放水的瞬间,他先反转一瞬间,然后开始正转,别人家关水的瞬间,他就直接正转。
它里面安装的,正向流水反向流水,水表都正转,看来水表里面有一套机械转换机构。

网友E:
从管道上安个单向阀,距离水表越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管道上安个单向阀,距离水表越近越好。

准备这样搞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有心了,原来还有这么一出,有空了也看看自家的表,估计很有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家也是这种情况,铝塑管会好一点。胶管弹性好一点明显很多自己装止回阀就好

网友:
加装一个里面有弹簧回位的止回阀。这种止回阀平时在弹簧作用下是关闭的,有正向压差克服弹簧才打开的

网友:
你家水管内有空气,加单向阀解决

网友:
回流不倒转吗?

网友:
4楼,插卡的水表,交的100块水费,几个月没在家,都跑完了。
这次装了单向阀,过年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灵敏,上次有个电费占支出比,现在有没有水费版的?

不用比,收入低,比什么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边的4楼不住人,所有的水管出头都是死堵堵死了,所以存气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打开一个死堵,开水放 ...

我认为是PPR管壁有弹性引起的-----这是不可能的,水压不足以造成PPR形变。我建议你仔细检查水的回路。另外22楼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加个二极(单向阀)在水表后面。

网友:
加单向阀用处不大,我家也是,应该是水压变化引起的。我现在把进屋的阀门不开那么大,基本上没问题,就是放水时慢一点,但基本不影响使用

网友:
最不爽的是,这个白白算多的水,还要给污水处理费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过

网友F:
我之前也有看到水表自己在转,还以为哪里漏水呢,一会又不转,原来是这种情况。联系自来水公司能解决?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问题,涨见识了

网友:
一天差不多一方水的飘过。。。

网友:
楼主房子不少呀!

网友:
很认真很细腻的生活态度。

网友:
lz在水表电表厂工作过,有没有办法让这个表不转?
有人流传淘宝上卖的大磁铁能停转水表,虽然大概率是假的。

网友:
叫止回阀.

网友:
这种水表是否一家转,全国转?
还好目前我用的是机械表,两个月收一次费,两个月约五六十人人民币而已。

楼主:
买了水表止回阀安装上去了,粗略看了一下,不再跟转了。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当别人家大流量的开水,当他关水时,会产生很大的浪涌冲击,伴随着高尖峰水压的产生,这水压会正向打开止回阀,造成水表正转。所以说,安装水表止回阀能阻止绝大多数水表跟转现象,但是不能完全杜绝。通过观察,发现还是有一些人家水表完全不跟转,那么问题是不是出在我自家水管里面存气的原因呢?今天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个自动排气阀,准备安装在水管的最高位,以后再试验一下吧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我都没关注过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的科研精神值得赞许!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留意看看

网友:
我家老房子就有这种现象,因为不住人,管道里面有空气,造成表随水压来回转,上边一点水不漏,一个月走了好几吨水。没办法把水表前面的总阀关了才没有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有看到水表自己在转,还以为哪里漏水呢,一会又不转,原来是这种情况。联系自来水公司能解决? ...

自来水公司会说关了水表前的阀门水表不转的话就没问题,关了阀门肯定是不转的

楼主(2019-08-14):
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而且全小区都有这个问题,开发商主动给全小区的用户安装单向阀。
我的表提前一个月安装单向阀,每月用水由6.5方变成3方,而且是在夏天用水多的月份

网友:
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在水表前面装个单向阀。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关注楼主的解决办法
水表自转还是很常见的

网友:
没想到生活还有这么多门道,一不小心就得多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