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逻辑分析仪,开贴记录并与坛友共同讨论学习

楼主(2019-07-10):
    一直拥有一个逻辑分析仪,无奈稍微好点的逻辑分析仪都需要不少大洋,一个月前突然想要自己做一个逻辑分析仪玩一玩(主要为了学习),随即在网上查找各种方案最终决定使用FPGA+SDRAM+CY7c68013+TLV3502方案,在保证功能的情况家尽可能降低成本(这里指的是我需要支付的成本,因为我已经有了CY7c68013,SDRAM以及ep4ce15,TLV3502可以从TI网上申请,阈值电压所需的DAC以及参考电压源是我以前申请的样片)。最初决定使用ep4ce15进行设计,一方面是有现成芯片而是一直以来我都用ALTERA家FPGA,但在原理图设计过程中发现用户IO不够用了,想要增加IO就得换BGA了,PCB成本就高出不少,在查找许多资料后,决定采用XILINX的XC6SLX9(某宝20块钱包邮买的)进行设计,引脚刚够用。
    现在问题来了,没有xilinx-JTAG,买一个好贵的,幸好在本坛找到解决方案Xilinx 下载器 Digilent JTAG-HS3 所有资料,决定在自己做一个JTAG把,某宝13块钱包邮买一个FT232HQ就够了。不得不感谢一下嘉立创,上个月用商城的100元代金券买了其他剩余所需的物料。
    经过两周的原理图设计以及一周的PCB绘制,花了10块钱在嘉立创打样了两种板子到手后,昨天前天花了两天时间进行焊接及初步调试。

为了降低成本,我只能用双层板制作。目前JTAG可以接上电脑正常识别,ISE也可以检测到下载线,分析仪主板所有供电正常,链接下载线能够识别芯片,电脑能够识别CY7C68013,其他部分还未进行测试,但是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傻得错误,

连接DAC的IIC总线可能是由于我布线完成后移动了器件但却忘记连线了,最后只能自己飞线了:

目前进度就这些,接下来就是可能漫长的调试以及FPGA代码,usb固件以及上位机界面的研究了。
逻辑分析仪主板一共打了5张,我用了一张还省四张,有需要的坛友可以送,但是我觉得邮费可能都够你在JLC打几次了。

----------------------------------------------------------------------------------------------------------------------------------------------------------------
一直想在下载线上放置一个指示工作状态的LED,由于没有用过XILINX-jtag,担心随意加在JTAG信号线上会使下载线不好使,在与坛友交流后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决定采用以下方案:

以防万一做了兼容设计,昨天下午TI申请的74LVC1G08到了,利用昨天下午时间基本上把下载线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下载线靠近USB-C的是一个红蓝双色LED,红色指示下载线缆电源,蓝色指示目标板电源,全部接通就成了紫色,靠近JTAG接口的是工作状态指示,在没有打开ISE iMPACT是不亮的,打开后成功连接下载线这个灯会大概1秒微弱的闪烁一下

后来用示波器观察后才知道在启动ISE iMPACT成功连接下载线后,JTAG信号除了TDO外其他信号都会大概每隔一秒出现一个低脉冲:

这个信息可能你们都知道,但是我是第一次了解。不管怎么样,这属于意外惊喜,正常下载过程中基本就是蓝色常亮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下载速度指的是下载到FPGA速度还是下载到SPI FLASH的速度,目前我只有一个334KB的配置文件,下载FPGA基本都是秒下(没有大的配置文件),但是转换成MCS文件下载到flash却需要14秒时间,不知道是否正常?
----------------------------------------------------------------------------------------------------------------------------------------------------------------

1.不知道哪位坛友有XC6SLX9的配置文件可以提供一下,用于测试下载线能否下载以及下载速度,目前还不会使用ISE。

网友:
楼主实力可以。

楼主:
不知道哪位坛友有XC6SLX9的配置文件可以提供一下,我想测试测试下载线能否下载以及下载速度

网友A:
逻辑分析仪买有了, 想要楼主的TYPE C的封装库,如果可以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硬件应该还好,分析仪重要的是分析,也就是上位机支持,这个是个大工程

网友C:
这个东西硬件已经在大概7-8年前就已经成熟,卖得贵的其实是软件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买有了, 想要楼主的TYPE C的封装库,如果可以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我用的是16脚的TYPE-C,并不是全功能24脚的

网友:
难道LZ要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应该还好,分析仪重要的是分析,也就是上位机支持,这个是个大工程

这个在之前的调查过程中了解了,主要这个是自己用的,自己也有上位机软件基础,自己用的过程中慢慢完善把

网友:
非常感谢,就是需要16脚的,我在计划以后做的所有板都换成TYPE C的,24脚的咱也没有本事布3.0的差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硬件已经在大概7-8年前就已经成熟,卖得贵的其实是软件部分。

这个在之前的调查过程中了解了,主要这个是自己用的,自己也有上位机软件基础,自己用的过程中慢慢完善把

楼主:
现在连个半成品都算不上,开源不得让人笑话

网友D:
楼主要是能来个下载器的PCB,就可以直接去打样了

网友E:
发板前不DRC查个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板前不DRC查个错么

所以说我傻了呗,以前都检查挺仔细的,这次给疏忽了

网友:
楼主实力可以+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能来个下载器的PCB,就可以直接去打样了

其实你照着我说的连接里边说的画一个就行,一点不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之前的调查过程中了解了,主要这个是自己用的,自己也有上位机软件基础,自己用的过程中慢慢完善把 ...

这手工还是很不错

网友F:
LZ水平真不错,会画板,会fpga,又能写上位机,还这么自由DIY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水平真不错,会画板,会fpga,又能写上位机,还这么自由DIY逻辑分析仪

谢谢,这不自己瞎玩玩嘛,能省点钱也是极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之前的调查过程中了解了,主要这个是自己用的,自己也有上位机软件基础,自己用的过程中慢慢完善把 ...

还想问一下楼主,你的TYPE C 的 CC1  CC2 SBU1 SBU2这四个脚是直接悬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问一下楼主,你的TYPE C 的 CC1  CC2 SBU1 SBU2这四个脚是直接悬空吗?

网友:
谢谢了,这样我就会用TYPE C了

网友G:
LZ这个采样率可以做到多少? 不过话说现在逻辑分析仪已经很便宜了,自己做除非学习知识不然时间不划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个采样率可以做到多少? 不过话说现在逻辑分析仪已经很便宜了,自己做除非学习知识不然时间不划算啊。 ...

目前还不太清楚,预计至少得200吧,主要自己做也顺带学习了就当

网友H:
硬件的工作量相比软件我觉得还是小了很多,我买过梦源实验室的逻辑分析仪DSLogic,软件是开源的,解析器用的是sigrok。https://sigrok.org/wiki/Supported_hardware
我觉得逻辑分析仪最重要的就是分析和解码能力
虽然sigrok已经支持了很多协议,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还是可能需要自定义的协议,测试什么的也挺麻烦的

网友I:
楼主为了看片,学会了造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的工作量相比软件我觉得还是小了很多,我买过梦源实验室的逻辑分析仪DSLogic,软件是开源的,解析器用 ...

确实是,但是硬件是前提啊,自己做来用的,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慢慢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为了看片,学会了造电视机。

就你淘气 ,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学习,买个开发板还不便宜呢

网友:
论坛里高人真多啊。。。画过一次fpga的板子。。。
然后就是fpga从入门到放弃了~

网友:
好牛皮,逻辑分析仪手到擒来

网友J:
一个人搞这个是大工程啊,网上有个开源的梦源逻辑分析仪,可以找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人搞这个是大工程啊,网上有个开源的梦源逻辑分析仪,可以找来参考一下。 ...

你说的确实是,能有可以参考的能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板子看着舒服,能看出LZ的工作态度

网友:
板子画的不错,后面的软件够搞个一年半载了。。。。。。

网友K:
板子很漂亮,如果后续开源+卖套件就更棒了

网友L:
想问一下楼主你板上的电感线是怎么做的?需要计算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硬件的工作量相比软件我觉得还是小了很多,我买过梦源实验室的逻辑分析仪DSLogic,软件是开源的,解析器用 ...

是这个网站吗?

DSLogic官网(中文站、英文站):
https://dreamsourcelab.cn
https://www.dreamsourcelab.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照着我说的连接里边说的画一个就行,一点不复杂

这不是偷懒么,而且你画的比我好看多了

以前关注过一个基于BBB的逻辑分析仪,好像最终也是调用 sigrok。

https://hackaday.io/project/4395-beaglelogic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板子很漂亮,如果后续开源+卖套件就更棒了

就是自己玩玩学习学习,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问一下楼主你板上的电感线是怎么做的?需要计算吗?

那些线是用来做等长处理的,这个频率下虽然没多大影响,但是有地方我就做了个等长处理

网友N:
lz软件直接用sigrok吧,开源,协议解码强大,他家windows界面的软件叫pulse view,直接安装就可以用了,支持各家的逻辑分析仪硬件

网友:
mark,顶一下,板子画得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连个半成品都算不上,开源不得让人笑话

其实开源的最大价值,是整个项目的规划,过程,以及过程中间针对问题的解决思路和解决策略.

真心建议楼主开源只要是奉献都是会有回报的,

另外,相对大多数坛友来说,你也算是牛人了,做好并分享你收获的会不单单是成就感.

网友N:
PulseView介绍:
https://sigrok.org/wiki/PulseView
下载:
https://sigrok.org/wiki/Downloads
源码:
http://sigrok.org/gitweb/?p=pulseview.git;a=summary
支持的硬件:
https://sigrok.org/wiki/Supported_hardware
有意思的是各个硬件的通信协议都是开源社区逆向出来的,比如Saleae Logic16的协议:
https://sigrok.org/wiki/Saleae_Logic16
你完全可以以此协议作为CY7C68013到上位机的通信协议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软件直接用sigrok吧,开源,协议解码强大,他家windows界面的软件叫pulse view,直接安装就可以用了,支 ...

ok 看见大家都在推荐,我也学习学习用一用

网友N: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提取Saleae Logic或者DreamSource的固件:
https://sigrok.org/wiki/Saleae_Logic16/Firmware
https://sigrok.org/wiki/DreamSourceLab_DSLogic#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N:
PulseView介绍:
https://sigrok.org/wiki/PulseView
下载:

感谢提供资料,肯定会用到的,现在我得先把硬件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提取Saleae Logic或者DreamSource的固件:
https://sigrok.org/wiki/Saleae_Logic16/Fir ...

太感谢了,这样能加快不少速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这个网站吗?

DSLogic官网(中文站、英文站):

是的:)

网友:
我也买的梦源的逻辑分析仪DSLogic,用着还不错,就是说明书做的一般。

网友:
PCB手工焊的真是不错,焊点不会一坨

网友:
感觉此贴要火

网友:
跟楼主学习FPGA高速采样

网友:
赞楼主,我的实时显示逻辑烂尾中

网友:
战线会越拉越长

网友O:
羡慕楼主有闲有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O:
羡慕楼主有闲有技术。

也是利用空余时间做做,顺便学习学习知识

网友:
这板子画得确实很舒服哈,期待楼主后续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利用空余时间做做,顺便学习学习知识

支持你的努力!
感谢你的奉献!

楼主:
开始学习Xilinx ISE,感觉跟Altera的差距有点大啊

楼主:
有quartus基础,现在学习ISE有什么好的学习教程?

网友P:
IC 引脚边边上的白色丝印是便于数PIN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IC 引脚边边上的白色丝印是便于数PIN数的吗?

对啊,是这样的

楼主:
前两天比较忙,找到了一本学习XILINX-ISE的好书,开始学习ISE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天比较忙,找到了一本学习XILINX-ISE的好书,开始学习ISE

这是开源的100M 32路逻辑分析仪,原理图和ISE 14.7工程也有了
https://sigrok.org/wiki/Saanlima_Pipistrello_OLS
http://pipistrello.saanlima.com/ ... come_to_Pipistrello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学习Xilinx ISE,感觉跟Altera的差距有点大啊

怎么不用Altera家的FPGA呢,好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两天比较忙,找到了一本学习XILINX-ISE的好书,开始学习ISE

楼主,现在xilinx 主推vivado 和 vivado hls, 你看以看下。

网友:
楼主,你需要的是XC6SLX9的.mcs下载文件么?

网友:
下载到flash就是这么慢的(综合一次时间也长)
所以都基本不把精力浪费到上硬件调试的时间上,调试都先跑仿真,也有人说fpga基本不需要调试

网友Q(2019-08-16):
更加偷懒的逻辑分析仪,买一块ALTERA FPGA CycloneII EP2C5T144 系统 学习板 开发板(五十几RMB),用QUARTUS II的软件工具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一台逻辑分析仪就得了。
其实公司的逻辑分析仪我一直懒得用,几十只脚要怎样连接?现在的IC不是BGA就是0.5mm pitch引脚。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实在是很好用,由于FPGA可编程,很容易自定义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Q:
更加偷懒的逻辑分析仪,买一块ALTERA FPGA CycloneII EP2C5T144 系统 学习板 开发板(五十几RMB),用QUART ...

几十只脚要怎样连接?
你的意思,现在都没有人用逻辑分析仪了么

网友:
码住,以后有时间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0-02-14):
这个还有人在做吗?

网友:
楼主 有这么多 闲置的 时间  真幸福!

网友:
看来烂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