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M 无感foc在商用风机上的逆风测试视频

楼主(2019-07-10):
电机参数:380V  1.5KW 8极 900r/Min
应用环境:商用散热风机
扇叶重量:5KG
测试方法:上面用一个风机对吹,将下面的测试风机吹到400r/Min左右,然后启动下面风机
性能要求:逆风启动失败的几率要小于1/1000

本来以为一个超级简单的应用,没想到从开始立项到现在软件搞了了近二个月,目前已经连续测试了5000次,没有启动失败 ,现在才达到比较满意的结果

有相关应用的坛友,可以交流交流技术问题,有时候一个小问题,一个人可能要好几天,有人交流的话,可能几个小时就搞定了

下面是逆风测试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你怎么做的,转速追踪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做的,转速追踪麽?

是的,先打开观测器,检测速度,与给定方向相反的话就是逆风

网友B:
现在风机都用直流无刷了?用交流异步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风机都用直流无刷了?用交流异步不是更简单?

是的,不过异步机效率太低,民用场合基本没有异步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异步机效率太低,民用场合基本没有异步机了

民用场合基本没有异步机了?现在直流无刷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吧,毕竟成本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民用场合基本没有异步机了?现在直流无刷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吧,毕竟成本摆在那里 ...

异步机是便宜,但是能耗等级上不去
现在用的空调里面都是 BLDC,好一点的洗衣机也是,另外电动自行车也都是BLDC  凡是号称直流变频的都是BL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民用场合基本没有异步机了?现在直流无刷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吧,毕竟成本摆在那里 ...

油烟机现在都有用这个了

网友C:
牛逼 无感我是搞不定。

带编码器还能搞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先打开观测器,检测速度,与给定方向相反的话就是逆风

我们转速追踪用0电流控制,要判断出方向,相位,频率,你这个只判断方向麽?会不会启动报过流

网友D:
请教用的什么控制芯片呀。我也在做一个功率小一点的风机项目。目前用的是立琦的RT7075  。关机参数都是拿电机去FAE那里帮忙调的。自己就写一些接口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转速追踪用0电流控制,要判断出方向,相位,频率,你这个只判断方向麽?会不会启动报过流 ...

方向,相位,频率都判断的,要不相位不对 肯定要报故障,因为是风机所以我做成检测到逆风直接打开下桥制动,检测到零速直接启动,检测到顺风直接运行到设定频率,视频中的效果就是检测到逆风然后直接打开下桥制动,然后再加速,为了测试低速启动还加了正反转死区使时间,所以看到的是在反转切换到正转时电机是低速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用的什么控制芯片呀。我也在做一个功率小一点的风机项目。目前用的是立琦的RT7075  。关机参数都是拿电 ...

TI   280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 无感我是搞不定。

带编码器还能搞搞

现在无感的资料很多了,用厂家提供的库修改下  就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细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用的什么控制芯片呀。我也在做一个功率小一点的风机项目。目前用的是立琦的RT7075  。关机参数都是拿电 ...

这个芯片用着怎么样?我也在寻找一款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E:
不是同步电机么, 怎么扯到BL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同步电机么, 怎么扯到BLDC了

BLDC属于永磁同步的一种,foc算法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F: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IxMDg3NTg0.html
之前做的视频
目前最新版,可以实现过零正反转,任意转速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IxMDg3NTg0.html
之前做的视频
目前最新版,可以实现过零正反转,任意转 ...

从声音上听,你在启动和低速时用的是高频注入?还有你用的是ST的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F: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IxMDg3NTg0.html
之前做的视频
目前最新版,可以实现过零正反转,任意转 ...

高频注入用在风扇上,启动声音还是太刺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从声音上听,你在启动和低速时用的是高频注入?还有你用的是ST的库?

风机启动必须快速、顺畅、静音、对负载不敏感。用TI FAST估算器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风机启动必须快速、顺畅、静音、对负载不敏感。用TI FAST估算器效果很好! ...

fast是不错,就是要采集相电压,低压还好,高压就硬件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声音上听,你在启动和低速时用的是高频注入?还有你用的是ST的库?

专门研发的算法,高频注入+磁链观测,做了一些优化,矢量控制,用的是STM32F4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注入用在风扇上,启动声音还是太刺耳了

这个是很多年以前的老版的视频,新版的高频注入声音小很多了,但没拍过视频呢,新版的高频注入声音很小,但因为是中央空调的室外风机,起动时的一点噪音影响不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fast是不错,就是要采集相电压,低压还好,高压就硬件太麻烦了

是的FAST要求采集端电压,有端电压的话无传感器做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可以直接采用观测器,效果很好。
不采集端电压的话,单纯依靠观测器,很难在低速,尤其是起动的时候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FAST要求采集端电压,有端电压的话无传感器做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可以直接采用观测器,效果很好。
不 ...

我现在做的是采集2相电流,低速只用观测器,在低速时为了保证观测正常运行让电流保持在额定的20%到30%,现在测试的还可以,可以做到1HZ以下,启动的算法我用的是类似可变电感法,会有一点声音,视频中的这个风机应用,为了降低噪音是强制启动的

网友G:
海绵宝宝表示任何风机启动均无压力,完全静音,使用M0核,32MHz的那种。
希望兄弟加把劲!

家用风机是不能有噪音的,这个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海绵宝宝表示任何风机启动均无压力,完全静音,使用M0核,32MHz的那种。
希望兄弟加把劲!

静音很容易搞得,只要载频高就没有声音了,大功率(几KW以上)的提高载频发热会非常厉害,所以我这个商用风机上载频到8K就差不多了,低压用mos管的或者高压小功率的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静音很容易搞得,只要载频高就没有声音了,大功率(几KW以上)的提高载频发热会非常厉害,所以我这个商用 ...

我说的是不用高频注入,一般风机我觉得16KHz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不用高频注入,一般风机我觉得16KHz就可以了。

不是一般的风机,所有的声音>=16k,应该就静音了,不是真正的没有声音而是人听不到了,其实高频注入的高频不是相对于载频而言,高频注入的频率一般都不怎么高,所以听起来声音非常刺耳,还有就是高频注入不是万能的,需要凸极性明显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般的风机,所有的声音>=16k,应该就静音了,不是真正的没有声音而是人听不到了,其实高频注入的高频 ...

我写的是 : 不用高频注入

网友H(2019-08-31):
电机参数:380V  1.5KW 8极 900r/Min   为什么你的转速这么低阿,低成本的小型散热风扇都有2400r/Min 了,还是1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参数:380V  1.5KW 8极 900r/Min   为什么你的转速这么低阿,低成本的小型散热风扇都有2400r/Min 了, ...

我只是提供驱动器而已,这个风扇直径有1米多了,你能受得了这个大家伙一分钟3000转的噪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