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贴片清单导出错误”的建议

楼主(2019-07-10):
日前在嘉立创制板并SMT,PCB有两面,一面元件多,一面元件少,在元器件匹配时,两面都匹配上了,在选择贴片时只选择了顶层多的一面,底层未贴,但是导出未贴片元器件清单时,只能导出未匹配上的元件,未贴片的底层元件没加上,需要自己比对修改。这个功能是不是能完善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导致板子到时。发现没物料,又重新下单买料

网友A:
楼主没理解错吧?  贴了那一层, 贴了多少个有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理解错吧?  贴了那一层, 贴了多少个有写呢.

这个我知道,也看到了,所以才说是需要自己统计修改嘛,但是软件上可以做到和未匹配的一起导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理解错吧?  贴了那一层, 贴了多少个有写呢.

我只是提出方便用户使用的建议,你们即便没有导出功能,客户自己也能耗时去手动统计,就像你们开通SMT之前,客户也都自己手焊贴片一样。
P.S. 这贴子的目的是建议,不是指责。